掉电后转移数据大小

楼主:
由于RAM掉电数据会丢失,若采用RAM+FLASH+掉电检测电路的方案,当检测到掉电后,可以转移多少数据到flash中?处理器选择普通的dsp或者单片机都可以

网友:
Flash写入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如果数据多,用铁电存储器吧。

网友A:
楼主的思考方向反了,应该先确认需要转存的数据量,计算写入时间并留取余量来确定电源需要支持的时间。数据量很大,需要长时写入,可以加小容量后备电源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思考方向反了,应该先确认需要转存的数据量,计算写入时间并留取余量来确定电源需要支持的时间。数据 ...

1. 数据量已经确定了,大概需要7M

2. 后备电源的话因为项目做成后就封起来了,相当于无法更换电池,而设备的服务年限却要是20年

网友:
不考虑成本可以使用铁电,也可以使用超级电容,或者在没掉电之前动态写入flash,减少掉电后的数据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数据量已经确定了,大概需要7M 2. 后备电源的话因为项目做成后就封起来了,相当于无法更换电池,而 ...

不准许更换电池的话,可以用大容量电容做短时后备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