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隔离220v转3.3v电感有滋滋滋响电流声怎么解决

楼主:
非隔离220v转3.3v电感,

光耦工作的时候滋滋滋响电流,
光耦不工作的时候没有滋滋滋响电流。
怎么解决?

网友A:
非隔离220V转3.3V?这个占空比得有多小?

此帖发在单片机版面,是使用单片机输出PWM控制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隔离220V转3.3V?这个占空比得有多小? 此帖发在单片机版面,是使用单片机输出PWM控制么?

有单片机的输出,还有输入给单片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单片机的输出,还有输入给单片机的

单片机是什么型号?时钟频率是多少?

猜测你的单片机没办法控制这么小的占空比。

网友C:
非隔离式ACDC降压,是采用的什么IC控制芯片方案?
可以考虑更换电感材质
如是IC控制,一定有反馈FB引脚,仔细看手册并注意PCB布线事项,处理不好就容易产生电感响声。
还有怎么光耦是哪里布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是什么型号?时钟频率是多少? 猜测你的单片机没办法控制这么小的占空比。

STM32F103C8T6使用的是内部时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非隔离式ACDC降压,是采用的什么IC控制芯片方案? 可以考虑更换电感材质 如是IC控制,一定有反馈FB引脚, ...

使用的是MP150的芯片,光耦和强电混在一起,位置不够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使用的是MP150的芯片,光耦和强电混在一起,位置不够 ,

是这个非隔离I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非隔离IC?

嗯,光耦工作了啸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