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20的问题

楼主:
我的ADS1220电路如上图。原来用的STM32F767,电路图用的3.3V.

现在用的STM32F407,用的5V.

原来的程序力值有点不准,现在程序没怎么改,可是有问题。

五块板子,有三个会卡住。

卡在while那儿。

有两块板子,倒是不卡,可是采样值都是0x7fffff。

请高手指教,硬件哪儿有问题吗?还是软件问题。谢谢!

网友A:
ads1220的dvdd用的5V接stm32的引脚是否全是兼容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s1220的dvdd用的5V接stm32的引脚是否全是兼容5V的

是的

网友A:
传感器端和ina188是否共地

网友:
200k通过spx385给ads1220模拟电路供电 电流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端和ina188是否共地

共地。好像查到问题了。

电压不匹配。输出高电平,最小0.7*5=3.5V.可是STM32输出高电平3.3.

网友A:
5v引脚 I/O structure必须是FTx TTx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共地。好像查到问题了。

电压不匹配。输出高电平,最小0.7*5=3.5V.可是STM32输出高电平3.3.

&n ...

这是个问题 别忘了确定一下模拟供电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引脚 I/O structure必须是FTx TTx的不行

嗯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问题 别忘了确定一下模拟供电的电流

谢谢!我不知道怎么看电流。你帮我看看好吗?

我把手册传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不知道怎么看电流。你帮我看看好吗?

我把手册传上来。

Analog supply current

网友B:
谢谢!看不清楚。我搜Analog supply current没搜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看不清楚。我搜Analog supply current没搜着

好像版本不一样 你的手册看IAVD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版本不一样 你的手册看IAVDD

谢谢!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