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驱动不兼容笔记本蓝屏怎么办?求助

楼主:
新买的联想笔记本电脑,安装quartus ii 17.1,插上usb blaster笔记本电脑蓝屏,提示不兼容,线没问题,换旧电脑可以用,重装了一个系统还是不行,还是蓝屏。我该怎么办!!!!!!!!

网友:
转接一个USB hub试试吧!

网友:
换下载器试试,有的电脑不兼容。换一个贵一点的下载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