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这个没法选了灰了

楼主:
请问大神,我放焊盘出现这个,我搜了一下,说是不选槽,选圆形,可是灰了,没法选了。

怎么办?谢谢!

网友A:
你是想说焊盘的形状选成圆形吗??不要通孔的那种是吗?

那你选中的位置本来就不对啊,从页面上看,你的焊盘是在顶层的,那就是没有通孔的,因为没有穿到其他层。如果你需要通孔,就要把焊盘所在层调整一下。

如果你不要通孔,是想把焊盘本身的形状进行调整,应该是在右边这里选择,目前你右边这里的选择是retangular,要选成roun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说焊盘的形状选成圆形吗??不要通孔的那种是吗? 那你选中的位置本来就不对啊,从页面上看,你的 ...

谢谢,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