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国赛题目分析,F题,H题,K题

楼主:
下面是转述梳理的我们的一位网友D关于国赛J题,H题的分析。

F题:纸张计数显示装置

问:这个题目可以理解为做点钞机的点钞基本功能吗?

D回答:不是,这个可比点钞机那种不需要脑子的东西强很多了..

        这个考量的是电容测定方面的知识.其实就是根据电容的变化先标定介电常数,然后认为介电常数不变,反向标定基板距离,

然后求出纸张数量.

    涉及稍微复杂的科学计算了,这个有个问题就是假定材质介电常数不变,要是纸有毒就跪了.

问:万一极板材料不行呢

D回答:和基板材料关系不是特别大,基板材料是可以基本认为被恒定的参数,所以只需要标定介电常数和距离就行了,最多加入误差矫正

A:靠近极板就有一定误差了

B:话说这东西,调理电路就是个lcr测电容

C:FDC2214是TI的芯片,芯片驱动弄好了,就好调多了

D:这个体主要是前段的性能要足够,不然标定相对介电常数的时候如果精确度不够的话后面补偿就非常麻烦

H题,K题:模拟电磁曲射炮

问:今年本科组和高职高专组都有个模拟电磁曲射炮的题目,有什么区别吗?

D: 题目没看出什么区别,一样的需求。

算是国防题吧。其实这个考虑对射准的要求看起来要比实现要高,要考虑的东西多些。

要正确考虑充能,弹道,弹体的影响,而且这种抛射,很大程度上适配海军用的电磁炮武器,实际上对实际电路设计的要求反而不是非常高,除了精确充能。

其实我觉得精确充能都不是特别需要,直接可以通过矫正发射角度来纠偏。要考虑弹体的设计,飞行弹道,弹道纠偏,抑制弹体翻滚,类似考量一下物理基础那种的,不过相对复杂一些。

网友:
我们的方案是用升压电路升到一定程度,然后瞬时放电,放电用可控硅控制,升压部分可以是ZVS ,也可以是逆变升压,或者其他,做电压闭环,充电每次充到设定电压,然后做路径与角度的关系,进行曲线拟合,得到对应函数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连续发射,子弹会磁化,线圈会发热,开关器件也会发热,从而对一致性照成影响,这个需要在实际中去克服。至于目标,我们则是用摄像头,可以读距离,定标,角度有云台部分标定。

网友:
F题同样也是用的TI 的方案,FDC的芯片,当时想用555方波测电容的,去年做过FDC 就做这个了,这个题目应该难度都不大,主要是细节问题,不知道对手多少强,然后感觉做还行,做的非常准确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
发挥部分,其他也想不出来,我们这边同学就做了一个点钞票的。不知道会不会被认可。

网友A:
TI不是说其产品不能应用于军事方面么?怎么还可能出国防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不是说其产品不能应用于军事方面么?怎么还可能出国防题?

这炮打3米 构不成威胁 哈哈

网友:
F题做了一个点钞票的人可能不较多,也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