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25BA的MCLK的频率的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LIS25BA的MCLK是否必须使用12.288M的频率,是否可以使用其他频率,比如6.144M,24.576M?规格书只写了典型频率是12.288M,并没有注明最大和最小频率?是不是意味着可以使用其他频率?

网友A:
下边写的精度是±0.1% 应该不能使用其他频率
不过正常情况下如果频率不高于最大频率传感器应该无法分辨输入的频率是不是符合要求 理论上应该可以工作计算方法可能需要特殊处理
具体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这个频率有点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边写的精度是±0.1% 应该不能使用其他频率 不过正常情况下如果频率不高于最大频率传感器应该无法分辨输 ...

好的,我先试试哈,多谢大佬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