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Q|Molex 和 TTI 直播:更小型、高速、可靠的连接器推动物联网应用的新发展

楼主:
直播详情:更小型、高速、可靠的连接器推动物联网应用的新发展

直播讲师:Kevin Wong,Yiwei Li,Steven Jin

FAQ:

1、连接器是否也区分车轨级和工业级应用?
A:目前工业级和车归级并没有很清楚的划分,美国会有US CAR 的车用标准,通常的区分是这种产品应用过在汽车上即符合实际的车归应用,工业级也是更注重一些产品的参数是否可以满足到您的设计需求
2、用于投影仪的板间连接器有什么推荐,性价比高的
A:根据您的结构设计,Molex可以提供线到板以及板对板的多种连接方案,更加小型,型号和电源混合以及带锁扣带防护等多种产品可供您选择
3、接插件怎么解决松动问题啊?特别是用久了,就自动松了,接触不好?有没有等级划分?
A:首先您要了解这种连接器的插拔次数,如果SPEC标注是50次,即这种产品从设计时注重的参数就不是多次插拔,而如果在使用寿命次数内松动,则是质量问题,造成质量欠缺的原因多为产品设计,原材料,以及模具机加工工艺造成。
4、90度板对板,100引脚以上的。连接器有没有?对速度没有要求的,是低速的信号,大小,在120mm内就可以了。
A:有的,您对大小,速率有没有要求?
5、提问:板件间链接卡座,SIM卡座耐拔插,抗环境氧化,能确保相当长时间可靠链接,如何解决
A:您需要选择高性能的连接器,从连接器产品设计,材料选择,加工工艺,优秀的连接器厂家完全可以屏蔽掉您所遇到的问题
6、可穿戴有什么推荐好用的连接器?
A:可穿戴更多关注产品的小型化以及可靠性,目前Molex可以提供全球最小型化的产品
7、产品手册、规格书在哪里下载
A:www.molex.com 上面会有产品的规格书
8、连接器的防尘、防水、插拔力等各项试验是否会验证,并提供数据权威的报告?
A:可以提供第三方或Molex自己实验室提供的测试报告
9、你们有没有防水和车载连接方案
A:车用的连接器多需要防水,Molex有很多的方案可以提供给您
10、我也有SIM卡插座的问题,野外放置时间长了,就接触不好,如何解决
A:在恶略的使用环境下,您需要选择高性能的SIM卡连接器产品,连接器厂家从设计材料模具自动化生产等多方面可以帮您屏蔽掉遇到的问题
11、板与板之间的连接,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A:要看您具体的结构,电流,尺寸等有什么要求,Molex会有多种产品解决方案提供给您
12、手环等可穿戴一般用怎样的防水充电接口?
A:通常是POGO PIN来充电,现在也有选择TYPE C的防水解决方案
13、TTI连接器采用什么材质的居多?抗不抗腐蚀性?
A:磷青铜材,金,LCP塑胶粒子等,几乎所有的产品我们都会做盐雾测试
14、Molex有用于SFP+的光模块吗?
A:有的
15、Molex连接器有哪些技术优势?
A:Molex在产品小型化以及高速高稳定性上一直是行业为的领导者和标准制定者
16、Molex 连接器 跟同类厂家比有什么优点了?
A:这个问题太细致了,需要谈很久,简单回答,Molex的优势是在和客户的配合以及整体解决方案上,整体和我们的合作伙伴配合,体现整体价值
17、现在的PCB板尺寸是越来越小 信号是更多,怎么合理的选择连接器了
A:更小巧,更稳定,更高速,电流越来越大是连接器大厂的努力方向,集合这几点于一身的连接器是Molex重点的研究方向
18、提高连接器可靠性的关键要素?
A:产品设计,原材料,模具,工业自动化生产
19、硬板跟软板的连接方式有什么好的建议么?
A:根据结构需求,可以选择SlimStack板对板连接器(手机常用方案)或者Easy-On FPC连接器,具体请联系TTI进行选型
20、Molex 连接器有防水功能么?这种有防水功能的体积比同类型的是不是会偏大了
A:molex有防水连接器的选择,较小型的可以用Mizu-P25系列,如果不合适,请联系TTI进行选型协助。
21、SIM卡座有时弹出会卡住,请问有Molex有什么适合的SIM卡推荐?
A:针对您的问题,Molex有做过深入的研究,甚至针对不同运营商的卡片我们都有测量厚度,可以配合您解决这个问题
22、molex是否会提供私人定制产品?
A:是可以的,我们给很多的客户提供订制化的产品
23、TTI和Molex是两一家公司么,他们提供的产品也是类似的么?
A:TTI 是Molex全球最主要的合作伙伴和代理商
24、molex连接器线束端的座子和端子的资料型号在那里可以查到?
A:molex的网站上面,每个产品型号都会配有与之配合使用的端子,如果您知道板端的座子,要找配套线端胶壳和端子的话,就到网页上找到这个板端座子,网页里面就会推荐配合使用的线端胶壳和端子。
25、完整的选型手册那里可以下载呢?
A:完整选型只能去molex的网站上选,如果需要帮助也可以联系TTI协助选型,应该不存在完整的选型手册,因为做不到完整,只有网站是最完整的。
26、Molex 连接器 是含公母座带线整套提供的么?
A:是的,可以提供整套的方案
27、是否有定制化的产品?
A:是可以的,我们给很多的客户提供订制化的产品
28、molex的连接器可用于汽车电子产品吗?
A:可以的,Molex 的产品广泛的应用在全球的机车客户中
29、Molex 连接器各类有很多,怎么保证客户快速的选型?
A:您可以联系Molex优质的代理商TTI,我司可以提供快速的产品推荐给到您
30、在物联网运用时数据速率可以实现多少?
A:目前可以实现每秒百G的速率传输,但也要看芯片厂家的产品推出
31、Molex在亚洲的市场增长主要是哪些地区或国家的份额增长?这其中,哪种产品线增长更明显?谢谢
A:我只能回答您TTI代理的Molex产品在东南亚市场,中国都实现高速增长,高速率小型化的产品需求增长比较明显
32、光迅科技有合作么
A:TTI 非常愿意配合光迅科技的业务,您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司会有相关业务来联系您
33、防水可以做到几级
A:最高IP69K
34、耐高温吗
A:不同的产品耐温范围和防火等级都有具体标注,可以下载规格书查看。
35、TTI Molex与TE比较有什么其它特色,竞争力?
A:TTI 是Molex和TE两家公司的代理商,我只能说两家都很优秀,侧重点不同,TE是汽车行业的绝对领导者,而Molex侧重于消费类和通讯更加多一点
36、功耗是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A:这个问题主要还需要芯片商来解决,对于连接器厂商的产品在功耗上的损耗其实是很低的
37、molex是一家美国公司还是日本公司,对国内企业供货是否有限制?
A:美国公司,目前没有任何的限制
38、Molex 会提供一些非常规 、异形的连接器么?
A:如果在标准产品里面找不到合适的产品,可以根据项目的需求提出定制请求。
39、电缆的极性是不是可通过端子的形状来实现?
A:是的,金属端子可以分为公端子和母端子,形状不同很好区分
40、无线连接有包括UWB频段吗?
A:有的,UWB天线是有标准产品,请联系TTI查询具体型号
41、Molex是在提供连接器同时也提供线束吗?
A:Yes, Molex can provide Connectors and Cable solution, also, Molex has a factory in Dongguang support Cable Harness
solution. if you have any inquiry, please contact TTI Local sales. thanks!
42、物联网和5G有什么关系呢?
A:物联网很多的产品需要5G的传输来实现功能
43、是不是可以将各种细线、同轴、双股线缆和强力构件结合到一起?
A:可以的,我们的Temp-Flex是有这样的产品。
44、Molex 连接器对用量小的客户是否也有足够的支持,定货周期长么?
A:通常8-10周,满足MOQ的数量都可以订购的
45、连接器的设计难度在哪里?
A:需要很多的经验去规避使用中的问题
46、SD卡座 在工业环境 有震动的情况下 容易松动 这个怎么解决?
A:there is a large number of Industrial customers are using Molex SD socket connectors. it is Industrial Grade level. if you have any inquiry, please check with Local TTI Sales. thanks!
47、使用连接器和无线传输,区别在哪里?有什么优势?
A:无线传输很难实现更高的速率,且成本上无线传输会更贵
48、可否试用相关的器件?
A:大部分产品可以向TTI申请免费样品
49、Molex可以提供全球最小型化的连接器,这种连接器的规格尺寸能透露下么?主要是应用在那些场景?
A:具体尺寸要查图纸,目前只要应用在穿戴产品以及手机当中
50、B2B连接器最大可插拔次数有多少
A:Ok, it is depend on which type of B2B connectors, the range of matting level would be different such as 5k-50k times. if you have any inquiry, please contact TTI lcoal sales, thanks!
51、molex的光模块具体可以在哪些行业应用?
A:光通讯领域都可以应用的
52、在高清视频传输方面的适合传输有哪些?
A:Yes, for HD Tx, 6Ghz at least for transmit. according to the material of PPT, we presented the IMpulse for B2B connection, and SFP+ for IO connection, if you have inquiry, please contact with TTI local sales. thanks
53、有该公司的产品样本吗?我要选择一种10芯的连接器(列车专用的)
A:可以的,列车用的我们有Brad的连接器可以选用,具体可以咨询TTI的本地同事
54、如何提升传输速率?
A:可以选用更高速的连接器,比如说差分传输,差分传输比较单端传输,可以有效的提高传输熟读
55、板对板连接器强度有多少,最高焊接温度?
A:DIP,SMT 系列遵循行业的波峰焊,回流焊标准即可
56、面向工业和汽车级吗?
A:面向工业和汽车有很多的产品,看具体的需求,可以咨询TTI的业务
57、molex连接器包括RF方面的连接器吗?如用于4G、5G.WIFI产品上的。
A:有很多,天线方面有软板天线,贴片天线和PCB天线,支持100k到10G的频段,射频接口也有各种规格标准的接口,比如SMA, SMP, N type等,具体请咨询TTI销售。
58、目前Molex 是否有用于手机图像sensor的专用高速连接器
A:手机内部的连接射频器件的带EMI的板对板连接器Molex已经可以提供样品,您可以联系TTI来获得相关信息
59、自动驾驶连接目前有应用在哪个汽车产商吗?有没有相关测试报告?
A:自动驾驶我们有很多产品系列推广到客户的产品中,但目前真正实现自动驾驶量产的公司并不多
60、器件价钱哪里可以获取?
A:您可以联系TTI/上海美德电子来获得报价
61、封装资料哪里获取?
A:www.molex.com 上可以获取相关资料
62、有没有开发套件?
A:Yes, Molex has sample box, or EV kits for connectors, if you have inquiry, please contact with TTI local sales. thanks
63、molex连接器如何识别原装
A:这点建议您从正规代理商购买,TTI/上海美德电子是您好的选择
64、在潮湿腐蚀的环境中Molex 连接器是不是也要跟PCB板一起做整体防水打胶了?
A:要看您的设计是整体防护还是单纯连接器防护
65、TTI Molex可以进行样品申请吗
A:可以通过代理商TTI 来进行样品申请
66、Molex连接器原产地是哪里,日本还是美国
A:Molex 在全球有30多家工厂,在美国和日本都是有的
67、FV2R高速FFC连接器可以承受多少数据传输速度?
A:具体数据可以联系TTI业务索取相关的测试报告。
68、具体有没有针对小客户订单不大的代理商
A:不满足最小起订量的订单可以通过授权目录分销商购买,确保产品品质。
69、molex连接器有ce认证吗?如何查询
A:要看具体的产品,不同的产品Molex会去做不同的认证,您可以联系TTI来获取相关信息
70、Molex 连接器一般通过了那些方面的认证?
A:您是说工厂还是产品,工厂一般ISO9001,14969,14001等,产品通常为UL等认证
71、防水连接器的防护等级?
A:it is same as IPXX level, for example IP67, if you have inquiry, please contact with TTI local sales. thanks
72、像TYPE-C这种大电流需求的连接器,安全性怎么样?
A:Type-C相关的产品MOLEX的方案已经很成熟,且大量在市场上出货应用
73、确实我们在实际使用中,出现了不少SIM卡接触不良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型号推荐,我们可以先去了解一下
A:要看您的具体需求,种类也很多,您可以联系TTI/上海美德电子来具体推荐给您
74、目前有些产片要求有安全等级要求,不清楚连接器是否也要过安全等级?
A:通常连接器有防火等级,94V-2或94V-0是连接器行业的防护等级
75、JST和MOLEX的连接器有什么不同
A:两家产品很多系列很相似,很多线到板的系列两家公司是可以替换的。
76、工业的接线端子有那些推荐呢?
A:thanks for your question, are you interested to IO or inner connection of W2B or W2W, actually Molex has a lot of solution can provide to you, if you have inquiry, please contact with TTI local sales. thanks
77、怎么在当地找到Molex的代理商了,大陆除了TTI外还有其它的代理商么?
A:thanks for your question, please contact with TTI
78、我们遇到的就是接插件用久了,自动就脱落,这种在选型的时候需要考虑那些参数呢?
A:you can selected connectors with Latch, if you have inquiry, please contact with TTI local sales. thanks
79、TTI Molex针对未来使用的type-c接口有什么方案使它更耐用?
A:Hi, Molex has large number of Type C solution can provide to the cusotmers, such as water proof, 16pin version, 24 pin
version....high power...etc if you have inquiry, please contact with TTI local sales.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