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WM波生成工具

楼主:
用于逆变过程中的SPWM生成 注意不是程序生成器 仅仅生成SPWM的数据 SPWM程序采用查表法时 可以用到

SPWM波生成工具,提供了两个SPWM波生成软件,用于查表法的使用

大家根据选择使用即可

下载地址在下载中心

网友A:
谢谢分享,请教spwm载频1M左右,功率1KW以上,耐压650V,有何NMOS推荐,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请教spwm载频1M左右,功率1KW以上,耐压650V,有何NMOS推荐,谢谢~

650V高压MOS

英飞凌的耐用,SPW47N60C3塑封是就行,47A 650V TO-247封装

其他的NCE65TF130,650V高压COOLMOS管 大电流28A

还有KIA7N65H    650V    7A

网友B:
回帖在审核中

英飞凌的SPW47N60C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帖在审核中 英飞凌的SPW47N60C3

我也碰到这个现象,为何要审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帖在审核中 英飞凌的SPW47N60C3

如果500K,不推荐变压器驱动了吧?

谢谢,

我看看datasheet,不知道有没有搞过超过1Mhz的高压大功率SPW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500K,不推荐变压器驱动了吧?   谢谢,   我看看datasheet,不知道有没有搞过 ...

1Mhz的SPWM?厉害

没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1Mhz的SPWM?厉害 没搞过

载波频率高一点,点数可以多一点,

波形正弦度更高,滤波电感可以体积更小一点。

版主觉得,这么高频率的软开关全桥,有没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