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电容的作用,如何选择磁珠阻抗、电容大小??

楼主:
1芯积分

网友A:
电容是滤波的,磁珠专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还具有吸收静电脉冲的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是滤波的,磁珠专用于抑制信号线、电源线上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还具有吸收静电脉冲的能力

电容为什么要加三个?10uf滤波可以理解,但是100nf电容加在哪就不理解?为什么???

网友:
磁珠和去耦电容都是为了对付线路中的高频噪声。电容的容抗随频率的升高而降低,故并联在回路中,从而旁路高频,这叫“疏”。磁珠电感的感抗随频率的升高而升高,故串联在回路中,阻止高频噪声通过,这叫“堵”。堵与疏的结合适用于噪声较大的场合,噪声较低或噪声的影响有限,一般只用去耦电容,电容的成本低。

网友:
磁珠要找厂家提供的阻抗频率曲线

网友:
至于怎么选择参数,主要要看电路中的噪声频谱,噪声频率越低,需要的电容容量越大、电感量也越大。一般来说,数字电路往往工作在数MHz至数十MHz范围内,这个频谱下的去耦电容用0.01uF,一般无需串磁珠电感。工作在数百MHz甚至更高频率的高频/高速电路中,去耦电容宜用多个不同容量容量的去耦电容并联,各自负责不同频率的噪声,一般可选0.1uF+数百pF+数十pF的电容。磁珠电感主要用于敏感的数模混合电路中的模拟电路部分,一般可取100欧姆左右的,音频电路可取数百欧姆的。

网友:
由于陶瓷电容元器件的原因,采用上面电路通常会在数MHZ处产生一个凸峰,反而会影响降噪去耦效果,一般设计的时候在10uF陶瓷电容上要串联1个几欧的小电阻,就可以去除凸峰让曲线平坦,取得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