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入

楼主:
0-5V模拟量输入时,保护和故障检测应该怎么做?

网友:
“模拟量输入时,保护和故障检测应该怎么做?”

不同使用环境,不同设备,“保护和故障检测”各自不同。例如便携式数字万用表,可能什么“保护和故障检测”也没有。台式数字万用表则可能有较多的保护电路。

网友A:
具体可以参考一下大厂的参考设计
一般会串联电阻 钳位二极管 瞬态抑制二极管保护
上拉大电阻开路检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可以参考一下大厂的参考设计 一般会串联电阻 钳位二极管 瞬态抑制二极管保护 上拉大电阻开路检测

短路检测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短路检测有什么方法吗

上拉大电阻短路读数接近最小值 开路接近最大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拉大电阻短路读数接近最小值 开路接近最大值

想实现单片机自动检测,短路后反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实现单片机自动检测,短路后反馈

单片机检测输入信号是否短路或者断路,因为你的输入信号为0~5V,短路和输入为0V完全相同,所以输入为0V时无法检测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实现单片机自动检测,短路后反馈

对于非理想电压源,倒是可以向输入端送一个信号,检测信号源内阻。如果检测到内阻非常非常小,就可以判断信号源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实现单片机自动检测,短路后反馈

没明白你的意思,说的再具体一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检测输入信号是否短路或者断路,因为你的输入信号为0~5V,短路和输入为0V完全相同,所以输入为0V ...

单片机系统,外部负载通过采集电路到单片机,对于外部输入负载,我想对其进行短路检测,若短路的话,可以及时处理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说的再具体一点吧

单片机系统,外部负载通过采集电路到单片机,对于外部输入负载,我想对其进行短路检测,若短路的话,可以及时处理断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系统,外部负载通过采集电路到单片机,对于外部输入负载,我想对其进行短路检测,若短路的话,可以 ...

除了短路 还有其他情况可以输出零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短路 还有其他情况可以输出零伏吗

对电源、对地短路、开路状态都需要反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系统,外部负载通过采集电路到单片机,对于外部输入负载,我想对其进行短路检测,若短路的话,可以 ...

“单片机系统,外部负载通过采集电路到单片机,对于外部输入负载,我想对其进行短路检测,若短路的话,可以及时处理断电”

什么是“外部输入负载”?你要断那个地方的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系统,外部负载通过采集电路到单片机,对于外部输入负载,我想对其进行短路检测,若短路的 ...

采集电路的前端,就是个0-5V模拟量,,,,短路检测就是想让单片机处理采集电路的信号,不至于损坏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采集电路的前端,就是个0-5V模拟量,,,,短路检测就是想让单片机处理采集电路的信号,不至于损坏单片机 ...

“采集电路的前端,就是个0-5V模拟量,,,,短路检测就是想让单片机处理采集电路的信号,不至于损坏单片机”

“不至于损坏单片机”的方法,叫做保护。

你的“前端”如果发生短路,单片机是不会损坏的,至多无法测量到准确的数据。恐怕你对“短路”的理解和各位网友不一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采集电路的前端,就是个0-5V模拟量,,,,短路检测就是想让单片机处理采集电路的信号,不至于损 ...

也可以说是想让单片机检测到输入的状态(短路或者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说是想让单片机检测到输入的状态(短路或者开路)

诊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说是想让单片机检测到输入的状态(短路或者开路)

首帖说的是:“0-5V模拟量输入时,保护和故障检测应该怎么做?”

15楼你说:“采集电路的前端,就是个0-5V模拟量”

17楼又说:“也可以说是想让单片机检测到输入的状态(短路或者开路)”

你倒底要干什么,始终没有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说是想让单片机检测到输入的状态(短路或者开路)

我估计你是要测量输入的0~5V直流电压,并且要求在输入信号正常、开路或者短路时作出判断。

如果输入信号源是理想电压源,那么无法判断输入信号源是否短路,因为信号幅度包括零,而信号源短路的结果也是零。

检测信号源是否开路,参考5楼littleshrimp所述方法。但使用此法时不能同时测量输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