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与MAX7456字符叠加模块的程序

楼主:
没用Keil,用的IAR。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msp430f5529.h>
#include "SPI.h"
#include "MAX7456.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void initClk(){
        UCSCTL3 |= SELREF_2;                      // Set DCO FLL reference = REFO
        UCSCTL4 |= SELA_2;                        // Set ACLK = REFO

        __bis_SR_register(SCG0);                  // Dis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UCSCTL0 = 0x0000;                         // Set lowest possible DCOx, MODx
        UCSCTL1 = DCORSEL_5;                      // Select DCO range 24MHz operation
        UCSCTL2 = FLLD_1 + 243;                   // Set DCO Multiplier for 12MHz
                                                            // (N + 1) * FLLRef = Fdco
                                                            // (243 + 1) * 32768 = 8MHz
                                                            // Set FLL Div = fDCOCLK/2
        __bic_SR_register(SCG0);                  // En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__delay_cycles(375000);

                   // Loop until XT1,XT2 & DCO fault flag is cleared
                    //等待起震
        do{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DCOFFG);
                                                             // Clear XT2,XT1,DCO fault flags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while (SFRIFG1&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

void main(){
        P1DIR |= BIT0;                            // P1.0 set as outpu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MAX7456_Delay_mS(1000);
        initClk();
        initSPI();
        initMAX7456();
//        spiWriteReg(VM0,OSD_EN);
//        Max7456_Learn_Char(uchar number, uchar *data);

        MAX7456_Write_Char_XY(0x05,0x08,0x0C);   //显示'B'
//        MAX7456_Write_Char_XY(0x0A,0x08,0x0D);   //显示'C'
        MAX7456_Delay_mS(1000);
        spiWriteReg(VM0,0X48);  //设置为PAL  自动模式 显示OSD使能
//       Max7456_Display_AllChar();

        P1OUT = BIT0;
        MAX7456_Delay_mS(10000);
        P1OUT = 0x0000;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Enter LPM0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while(1){

//               spiWriteReg(VM0,0X48);  //设置为PAL  自动模式 显示OSD使能

//                MAX7456_Delay_mS(9000);//延时
//                spiWriteReg(DMM,0X04);//清理显存
        }
}

网友:
MAX7456单通道单色随屏显示(OSD)发生器省去了外部视频驱动器、同步分离器、视频开关以及EEPROM,有效降低系统成本。MAX7456采用符合NTSC和PAL制式的256个用户可编程...

网友:
回头我发最新版的开发资料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