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3开发板一个奇怪的问题,望高手帮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我有个芯灵思 A33开发板,我按用户手册上编译linux+qt-4.8.7,编译成功后,就是不能升级到开发板上,总是提示:烧写固件失败,  还望高手指点一二,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开发板没有问题,我试过用开发板资料中自带的镜像文件可以升级,但我编译成功后生成的镜像文件就是不行?

网友A:
编译器没有选对吧,那个什么GCC-ARM要选ARM版本的编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没有选对吧,那个什么GCC-ARM要选ARM版本的编译

您好!我的那个编译器是默认的,不知怎样选 ARM版本的编译器,谢谢!

网友:
问题已解决,因为CenOS 7系统中少busybox文件,linux打包时生成的IMG文件不全,所以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