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电信号采集电路板接示波器地有信号输出,不接无信号输出

楼主:
1.问题:我按照AD8232芯片数据手册搭建的电路进行心电信号采集,输出端用示波器查看,示波器的接地端夹在板子的GND端或者直接将电路板的地接到大地,波形输出都是正确的,且经STM32 ADC转换出来的数据经画图验证也是正确的,心电采集模块板子上的发光二极管随着心电节律跳动,但是当把示波器的接地夹子松开,板子上的发光二极管停止跳动,恒亮,板子输出信号经ADC转换出来的数据也是均为高电平,有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嘛?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2.目前我尝试过的解决办法:心电信号采集板输出端和ADC之间接电压跟随器,没有效果;心电信号采集板子的接地端接入其他的地,没有效果。
因为我的目的是做一个便携式的心电信号检测设备,不可能长期都是将心电信号采集模块的GND端接在示波器的地上,若果有大佬知道是什么原因或者有什么可能可行的解决办法,还望不吝赐教,谢谢了!

附件为测试过程和原理图,测试过程为两个视频,分别是电路板的地接入示波器的地前后led灯的变化和示波器波形的变化,接入前板子上的发光二极管恒亮,接入后发光二极管随着心电节律跳动,波形输出正确。

心电采集原理图

心电采集原理图

电路板的地接示波器的地时导联线旁边的led灯有规律的闪动,波形也正确

电路板的地不接示波器的地时led灯不闪烁

网友:
共模干扰问题,人体会感应空间电磁干扰,尤其是来自50Hz电网的干扰。

网友:
视频中看不出该电路板使用什么电源,也看不出信号源是什么,电原理图也仅仅是电路板的一小部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电极端没有接电容的缘故导致输入电压超过放大器输入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