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点动的问题

楼主:
有两个板卡。一个主板,一个遥控器。

遥控器有一个按键,一个指示灯,一个蓝牙主模块。

主板有一个蓝牙从模块。

按下按键,通过蓝牙发送指令给主板,让主板上一个IO口输出高电平,一直按一直输出高电平,同时指示灯亮。

松开,再发另外一条指令,让主板该IO口输出低电平,同时指示灯灭。

现在测试,按下一切正常,可是松开的时候时灵时不灵。

就是松开时,有时主板IO口不能输出低电平,同时指示灯不灭。

代码如下:

初始化:

 GPIO_InitStruct.Pin = XJIN_Pin|SJIN_Pin|KDOWN_Pin|XSONG_Pin
                          |SSONG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RIS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9_5_IRQn, 2, 0);
  HAL_NVIC_EnableIRQ(EXTI9_5_IRQn);
。。。。。。。。。。。。。。。。。。。。。

外部中断程序:

if(GPIO_Pin==SSONG_Pin)
{
if(SSongFlag==0)
{

HAL_UART_Transmit (&huart1 ,(uint8_t *)(SSONG),SEND_CONST,500);
HAL_GPIO_WritePin(GPIOA, LED_Pin, GPIO_PIN_RESET);
GPIO_InitStruct.Pin = SSONG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RIS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SSongFlag=1;
}
else
{
HAL_UART_Transmit (&huart1 ,(uint8_t *)(SSONG0),SEND_CONST,500);
HAL_GPIO_WritePin(GPIOA, LED_Pin, GPIO_PIN_SET);
GPIO_InitStruct.Pin = SSONG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FALL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SSongFlag=0;
}
}
就是先初始化外部中断口下降沿中断,检测到下降沿发命令,灯亮,重新初始化检测上升沿。

检测到上升沿中断,发命令,灯灭,再次初始化检测下降沿。

请高手指教,哪里有问题?谢谢

网友A:
按你的描述,按键松开时应发出一条指令,你先检查该指令是否每次有输出。

建议你不要简单直接贴代码,给出详细程序流程,甚至,你设计流程时就该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描述,按键松开时应发出一条指令,你先检查该指令是否每次有输出。 建议你不要简单直接贴代码,给 ...

谢谢!搞好了。我直接初始化同时检测上升沿和下降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