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把lis25ba的一个焊盘弄掉了,飞了一根线

楼主:
使用lis25ba时要非常小心,昨天没有注意,稍微用力大了一点,就将排针的焊盘弄掉了,只好飞了一根线。

网友A:
唉,可怜的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可怜的楼主

传感器功耗不高,掉的是VCC引脚,感觉即使不飞线,应该也可以使用。

网友B:
焊接头注意保护,防止二次焊接

网友C:
烙铁温度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接头注意保护,防止二次焊接

不是焊接问题,焊接的时候还好,插杜邦线的时候把焊盘弄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烙铁温度太高了?

不是焊接问题,是焊盘不能受力,插杜邦线的时候稍微用力就把焊盘弄掉了。

网友C:
幸好还有一组备用焊盘

焊好以后要马上点一些热熔胶应该能好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幸好还有一组备用焊盘 焊好以后要马上点一些热熔胶应该能好些

担心热熔胶有点影响传感器的机械性能,所以没有用。

现在另一个问题是传感器使用1.8V接口电压,暂时没有合适的模块转换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担心热熔胶有点影响传感器的机械性能,所以没有用。

现在另一个问题是传感器使用1.8V接口电 ...

你准备使用什么单片机?可以把单片机电压降下来试试,或者使用IKS01A3板子上的电压转换芯片,在DIL24 Socket可以把线引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准备使用什么单片机?可以把单片机电压降下来试试,或者使用IKS01A3板子上的电压转换芯片,在DIL24 Sock ...

我也把这个板子的Vcc给弄掉了。没法再弄下去了。

因为焊接的过程很正常,但是使用的过程中不知什么时候就掉了。

研究后发现,焊盘接触时间过长,然后引脚稍微受力大一些就game over了。

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前不敢再测试了。焊盘其实只有一层铜箔。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也把这个板子的Vcc给弄掉了。没法再弄下去了。 因为焊接的过程很正常,但是使用的过程中不知什么时 ...

烙铁不能停留时间太长,温度要适当的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烙铁不能停留时间太长,温度要适当的高些

焊接OK,但是实在要很使用要很温柔才行

网友:
围观一下邵总的帖子,围观就是力量

传感器是在排线的另一面吧,这面上木有看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也把这个板子的Vcc给弄掉了。没法再弄下去了。 因为焊接的过程很正常,但是使用的过程中不知什么时 ...

不用VCC应该也可以工作,SDA/SCL就可以提供电源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用VCC应该也可以工作,SDA/SCL就可以提供电源了

兄弟,lis25ba 的I2C addr 是多少,I2C_A0 pin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lis25ba 的I2C addr 是多少,I2C_A0 pin接地

网友:
I2C_A0 接地,发送i2c addr:0x18,读取0xf的数据,I2C通信失败 error=-6,NACK的错误。请问这个什么原因

网友:
已找到问题,并正确读取ID,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用VCC应该也可以工作,SDA/SCL就可以提供电源了

会有压降的,通过I2C上拉给芯片供电,至少要1.9V以上。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网友:
试试用弯排针,插拔基本不会扯掉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会有压降的,通过I2C上拉给芯片供电,至少要1.9V以上。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现在芯片的低功耗做的很不错,通过I2C/UART引脚就足以让传感器工作,在低功耗应用中也需要特别注意这些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