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样了一块PCB扩展板

楼主:
    为了方便测试,设计打样了一块PCB扩展板。板上对应STM32F401开发板的排针引脚设计了排母,以便开发板可以直接插在扩展板上,其他的元件如LCD显示屏等也可以插接在扩展板上。板上还预留有DS1302及CR2032电池座、AT24C02芯片、CH340G串口转换芯片、miniUSB接口等位置,需要时可添加到扩展板上。同时在空闲的地方还布置了不少空焊盘,方便添加其他元件或改动线路用。这个扩展板不仅本次测试可用,以后还可以用于其他测试,免得用太多的杜邦线连接,也方便固定相应的元器件。

    这是扩展板的正面:

    这是反面:

    焊接了LED灯和部分排母后:

    插上了开发板及X-NUCLEO-IKS01A3测试板:

    插上LCD显示屏后上电试机: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hujj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很有借鉴意义

这块打样的PCB扩展板, 看这尺寸不小

5元优惠打样的?

网友B:
很不错,直插的器件和模块以后调试起来会很方便

现在使用的很多都是贴子元件有时候想测试一些功能搭电路很不方便,画板时间又长

要是有种能方便测试贴片元件的“面包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有借鉴意义 这块打样的PCB扩展板, 看这尺寸不小 5元优惠打样的?

控制在10*8厘米,5元包邮,比自己用洞洞板搭焊更方便可靠,成本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直插的器件和模块以后调试起来会很方便 现在使用的很多都是贴子元件有时候想测试一些功能搭电路 ...

自己画一块,首次花费的时间可能多些,以后若再添加新的元器件,修改PCB板就花不了什么时间。我在空闲位置全部布置了空焊盘,以后若修改线路时,去掉相应的空焊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