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电赛的G题

楼主:
这次竞赛G题,要求做一套收发信机。本帖就其中一些难点做一些分析。

G题有两个难点:

第一个是同时传输两路语音信号。

由于两路语音的频率相互交混,所以不能简单叠加。

解决方法是将其中某一路信号先用一个乘法器做一次AM调制到一个比音频频率高一些的副载波上去,然后再将两路信号叠加成一个新的调制信号。这个做法类似立体声广播中的两个声道同时传送,但是不需要像立体声广播中那样的的做和差矩阵。

接收端鉴频解调后,通过两个滤波器将两路信号分离,低频的那一路直接就是解调的语音信号,高频的那一路还要做一次调幅解调才能得到原来的语音信号。

副载波频率只要保证被调制后的信号频率与另外一路信号频率不交混即可。在保证两路语音信号的频率都不大于3400Hz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低通滤波器控制),理论上副载波频率只要大于6800Hz即可,实际上应该更高一些以保证两路信号可以分离干净。

网友A:
第二个难点是题目要求48.5MHz的载频有300kHz的飘移。

如果直接将接收通道的带宽定为300kHz,然后用鉴频器鉴频,那么就要求鉴频器的鉴频宽度大于300kHz。但是由于调制信号的最大频偏只有25kHz,必然导致鉴频器的输出信号幅度偏小,信噪比变差。所以合理的方案应该是将接收通道的带宽(主要是中放的带宽)定为略大于50kHz(25kHz的两倍),中频频率固定,而本振频率可以跟踪输入信号的载频。

具体实现的方法是:输入信号通过低噪声前置放大器以后,与锁相环构成的本振信号混频,混频后的中频信号反馈到锁相环的鉴相器,鉴相器的参考输入频率就是晶振产生的中频频率。只要锁相环能维持锁定,其鉴相器的两个输入端的频率必然相等,无论输入信号的载频如何变化,VCO的输出频率一定会自动跟踪其变化。

网友:
老哥,写的真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难点是题目要求48.5MHz的载频有300kHz的飘移。 如果直接将接收通道的带宽定为300kHz,然后用鉴频 ...

“具体实现的方法是:输入信号通过低噪声前置放大器以后,与锁相环构成的本振信号混频,混频后的中频信号反馈到锁相环的鉴相器,鉴相器的参考输入频率就是晶振产生的中频频率。只要锁相环能维持锁定,其鉴相器的两个输入端的频率必然相等,无论输入信号的载频如何变化,VCO的输出频率一定会自动跟踪其变化”老师您好!为什么鉴相器输入端的频率必然相等,这个地方看不懂呢?麻烦老师教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实现的方法是:输入信号通过低噪声前置放大器以后,与锁相环构成的本振信号混频,混频后的中 ...

我对此题有一篇详细的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03223-1-1.html,你可以到那里去看一下,如果还有问题在那篇帖子后面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