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lis25ba返回的寄存器数值不对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lis25ba,使用GD32F350的模拟IIC,操作x-nucle0-iks01a3是可以的。

按照操作手册上来,如下图:

读取设备的ID,应该返回00100000B,也就是0x20,但是实际上返回的是1f

还有下面的几个寄存器我都读了一下,感觉返回的都不对。

是板子的问题还是IIC总线的问题?

但是我的IIC总线操作x-nucle0-iks01a3是可以的呀?

网友A:
供电电压和引脚电平做处理了吗?工作电压是1.71V~1.99V

网友B:
电压千万不要错了,不然会有问题。正常情况读取WHO_AM_I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供电电压和引脚电平做处理了吗?工作电压是1.71V~1.99V

我是直接用的x-nucle0-iks01a3这个板子上面的1.8V的电压进行供电的,因为手头也没有1.8V的稳压,这样供电不行吗?会导致电流太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千万不要错了,不然会有问题。正常情况读取WHO_AM_I是没有问题的。

估计是有一些问题,我还要在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用的x-nucle0-iks01a3这个板子上面的1.8V的电压进行供电的,因为手头也没有1.8V的稳压,这样供电 ...

应该不会,i/o电平转换也使用的iks01a3?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i/o电平转换也使用的iks01a3?

没有,IO的电平转换用的是板子上面的,应该是3,3V,会是这个原因吗?IO的电平转换也需要使用1.8V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一点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IO的电平转换用的是板子上面的,应该是3,3V,会是这个原因吗?IO的电平转换也需要使用1.8V的,如果 ...

下边是gd32的资料,输入高电平最小要0.7*VDD,供电电压如果是3.3V 最小需要2.31V的输入才认为是高电平

lis25ba高电平时最大只能输出不到1.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边是gd32的资料,输入高电平最小要0.7*VDD,供电电压如果是3.3V 最小需要2.31V的输入才认为是高电平 ...

谢谢大佬的讲解,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