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0检测是不是这样?

楼主:
经常看到有发帖说过0检测,我也不知道他们要实现什么功能,甚至引用鬼佬的论文,很复杂有的看不懂。我仿真附件电路,不知道跟他们是不是同样功能?

    正弦波负向馒头波(如图绿色)过冲上0轴的小三角波就是正弦波过0的准确位置,由比较器检出的U矩形波表示。正弦波的幅度不能太小,馒头波过冲才比较尖锐,表示位置就精准。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captzs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使用橋式整流有二極體導通壓降,訊號源與GND是有壓差的

在二極體未導通時的偵測有問題

建議用OP整流電路

网友A:
此仿真结果正确。

不过,如楼主所说,正弦波幅度不能太小,正弦波幅度够大,比较器输出的矩形脉冲才够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仿真结果正确。 不过,如楼主所说,正弦波幅度不能太小,正弦波幅度够大,比较器输出的矩形脉冲才够窄 ...

@maychang:对过0检测的概念理解不是很清楚,需要弄明白再改进电路。因为我看他们的电路搞得很复杂,所以怀疑是不是我想得太简单》

网友:
过0检测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19-8-11 10:43 此仿真结果正确。 不过,如楼主所说,正弦波幅度不能太小,正弦波幅度 ...

首帖电路当然是足够简单,但也存在脉冲宽度较大的缺点。那些复杂的电路,大部分都是围绕较低的正弦波电压同时要求过零脉冲很窄而设计的。

其实首帖电路只要将交流电压用到几十伏特,过零脉冲宽度就可以大为减小。

网友:
可控硅控制电路中常用过零

楼主1楼的仿真是AC5V

如用5楼给的文档中AC100--240V的,文档提供的电路就可以

网友:
这里有个multisim仿真,可以参考

网友:
馒头波的过冲和交越失真。

正弦波半周结束后,在延时时间内二极管的结电容将储能放电,产生的正向电压导致馒头波电压过冲上0轴。

馒头波峰值小于正弦波两个二极管压降DV,产生延时t=T/4-t=2pVp/4SR-2p(Vp-DV)/4SR,将斜率SR=2pfVp代入得交越失真也是过冲时间长度2t=DV/2fVp,可见正弦波幅度Vp越大,2t越小,由它生成的矩形波宽度就越小,过0点始终保持在2t的中间。

网友:
设正弦波f=50HzVp=14VDV=1.2V,则矩形波宽度2t=DV/2fVp=1.2/2*50*14=857us,仿真824us

网友: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