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复位电路为什么不能用

楼主:
这是STC一个很普遍的复位电路,但是为什么我照这样接,RST脚,始终是2.5V,单片机始终不能工作,只有把R1短路到GND,才能工作,为什么?换过很多种STC型号,都有问题,也不是电路问题哈,因为反复检查过很多次,还从做过很多次,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是STC8跟STC15系列才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