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模拟电路书本上关于朗读助记器的故障排查?

楼主:
近期在看一本蔡杏山的《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自学手册,里面提到了朗读助记器的故障排查(涉及三极管的内容),请问为什么当三极管发射极开路、R5开路时,基极电压会大于0.8V?

网友A:
发射极或R5开路时,晶体管基极电位就是R2和R3的分压值。

网友B:
"请问为什么当三极管发射极开路、R5开路时,基极电压会大于0.8V?"

此说错误。

三极管发射极开路、R5开路,基极电压也不会大于0.8V。

三极管发射极开路时,基极没有电流,基极电压就是R2与R3对电源分压。电源为6V,忽略R10上压降,R3两端电压为0.545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发射极或R5开路时,晶体管基极电位就是R2和R3的分压值。

嗯,按照这个解释估计就是书上的内容有误了,基极电压此时应该约为0.54V。另外请教一下,如果三极管是正常的,那么基极的电压也能用R2,R3的分压值来近似替代么?

因为书上有讲,“在电路中,三极管基极电流Ib远小于流过R2的电流,基极电压Ub基本有R2,R3分压来确定”,不知道这个说法在实际应用中是否可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当三极管发射极开路、R5开路时,基极电压会大于0.8V?" 此说错误。 三极管发射极开路 ...

是的,我算了半天也算不到怎么会有0.8V这么大,书本内容有误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嗯,按照这个解释估计就是书上的内容有误了,基极电压此时应该约为0.54V。另外请教一下,如果三极管是正 ...

那可未必,比如晶体管发射极直接接地,那基极电位你再怎么分压都是0.7V左右。即使如楼主图那样,此说法也要求Ib必须远远小于IR2,是否如此,必须计算。而在实际应用中,此说法基本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可未必,比如晶体管发射极直接接地,那基极电位你再怎么分压都是0.7V左右。即使如楼主图那样,此说法也 ...

了解了,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感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