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测EVAL-M3-TS6-665PN开发板】4.驱动电机

楼主:
        经过一次失败,我变保守了,把所有环节都做稳妥后,最后终于驱动了电机~~~

       首先,我考虑了电阻烧掉的几点可能:

1.器件老化;

2.电容充电电流大,NTC没有很好的保护;

3.主回路上电时,控制芯片同时也工作,启动了PFC程序,boost升压短时增大了电流,烧了电阻;

      从网页上的信息来看,控制板芯片的固件需要更新,而且有些参数也与EVAL-M3-TS6-665PN开发板不同,需要修改。

所以,先稳妥的保证固件升级,配置参数吧。那30针的接口不能全接了,先把给控制板供电的3.3V电接了:

3.3V电一共有3个回路:2-6,4-8,22-24,其中2-6,4-8的2路内部是短接的,于是我接了4-6与22-24这4根线。给功率板供220V电,控制板连接USB线,成功连接控制芯片。

先在MCEWizard软件里配置参数,软件默认EVAL-M3-102T的功率板匹配的是EVAL-M3-CM615PN功率板,需要找到不同的地方,按EVAL-M3-TS6-665PN的参数来修改。

很多选项一直点下去,电机的参数需按照实际驱动的电机配置,就不细讲了。

几个比较特殊的参数罗列一下:

直流母线的采样电阻:13.3k欧,虽然是默认的不用改,但手册里单独标出来

手册中写的EVAL-M3-TS6-665PN的PFC分压电阻RS4为100MΩ。但对于控制板EVAL-M3-102T,电流输入值是分压电阻(单位:毫欧姆)和外部电流感应放大器增益的乘积。

上次就是RS4的电阻烧坏,所以我特意关注了这个参数,与默认不同。

手册中写:EVAL-M3-102T和EVAL-M3-TS6-665PN的MADK组合的电流输入为92.3 mV/A,因此此处修改默认值。

交流电压的采样电阻:15k欧,虽然是默认的不用改,但手册里单独标出来

MCEWizard软件一直点到最后,形成.txt的配置文件,但这还没有结束,固件也是要自己手动生成的(我开始不知道,直接忽略了这一步用官方给的固件,就怎么也匹配不上,走了很多弯路)

       需在这个页面,结合参数配置.txt文件和官方的固件,两者结合生成自己的固件.ldf文件:

有了参数配置.txt文件和自己的固件.ldf文件,MCEWizard软件就不用了。

打开MCEDesigner软件,开始更新固件。

刚打开是下面的显示:(开始我不知道要自己生成固件,我一度以为是软件版本错了,换了几个软件版本和官方的固件库,还是这个提示,就是匹配不上,有点奔溃...)

按手册操作,先更新参数:

打开mcedesigner,单击“文件”菜单并在下拉列表中选择“打开”,打开imc102t设备(imc102t_xx.irc)的mcedesigner默认配置文件(.irc)。

通过单击“文件”>“导入驱动器参数”,将系统驱动参数文件导入mcedesigner。选择“全部更新”单选按钮。

然而,没有更新固件,即使修改了参数也不能进行任何操作

手册中对更新固件写的操作是:

要将系统驱动参数编程到IMC102T-F064中,请单击“Tools”菜单并在下拉列表中选择“Programmer”。弹出窗口“Program IMC Controller”。单击“Program Parameters”,然后通过单击“Browse”选择使用mcewizard创建的驱动系统参数文件。最后,点击“开始”按钮,将参数文件编程到IMC102T-F064 IC中。

可我打开的是如下的界面,哪里有tools的菜单啊...(再次怀疑软件版本...又耽误一段时间...)

原来,软件界面分了3个小窗口:系统监控窗口、PFC窗口和电机窗口,点进不同的窗口,显示不同的菜单...在系统监控的窗口就显示Tools菜单了...(这个坑我替大家趟过了...)

将之前生成的参数配置.txt文件和自己的固件.ldf文件填入下图:

更新固件成功!!!!!

这下就可以运行程序,从监控界面看到各参数的波形了,下面是PFC的:

将控制板、功率板、电机、电源全部连接起来:

在mcedesigner软件中点击“开始”,PFC和电机驱动同时运行,电机开始转动!!!!!

EVAL-M3-TS6-665PN开发板成功驱动310VDC的永磁电动机,不需要编程与写算法,仅仅对硬件进行配置和控制的要求就可以完成电机驱动,这是我最喜欢英飞凌的风格!先愉快入门再说~

当然,英飞凌也支持脚本文件,自己编写控制代码。

更进一步是充分掌握驱动特性与IGBT性能,自己全部编程实现。

so 待续........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landeng1986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恭喜楼主终于成功了,找到是什么原因造成上一次的失败吗?

网友A:
很奇怪,为什么视频中电机在启动时会轻微的抖动两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终于成功了,找到是什么原因造成上一次的失败吗?

1.器件老化——我觉得最可能,有NTC防启动大电流,程序应该也不会马上运行,只有器件的原因了;

2.电容充电电流大,NTC没有很好的保护;

3.主回路上电时,控制芯片同时也工作,启动了PFC程序,boost升压短时增大了电流,烧了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奇怪,为什么视频中电机在启动时会轻微的抖动两次?

永磁电机启动要定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器件老化——我觉得最可能,有NTC防启动大电流,程序应该也不会马上运行,只有器件的原因了 ...

我个人理解应该是前控没有接入造成驱动电路自激启动过流导致的器件损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永磁电机启动要定位吧

不应该是这原因吧,你仔细想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是这原因吧,你仔细想想。

我理解就是没有传感器,启动时没有定位,不能准确换相

网友:
这可能就是你前一块板子损坏的原因。

网友: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