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牛B的NUCLEO-G474RE到货

楼主:
8月5号在云汉买的板子今天到货,来个开箱

这类G4的板子是STM32所有板子里的一个里程碑

以往的板子不管是NUCLEO还是DISCO调试器无一例外都是用STM32F103实现的ST-LINK V2

STM32F103使用全速USB口速度肯定不会太快,加上ST-LINK确实不如JLINK好用

比如开启看门狗调试JLINK会自动关闭看门狗,调试口接触不好时(用手按住插针刷程序)JLINK也比ST-LINK稳定一些

以前一直盼着NUCLEO的板子能有一个和电脑高速通信的接口

因为DISCO虽然很多有HS的PHY,不过由于DISCO的板子外设太多,比如LCD、摄像头、网口等等把大部分I/O都占用了

能通过2.54插针引出的引脚有限有很多功都不能使用

ST-LINK V3的VCP最大能达到15MHz,不算快,但也比全速USB快很多了

下面进入开箱正题

Mouser一搬是从国外寄过来,云汉是从香港转到内地然后再打包装顺丰过来

外边使用热塑包装看着板正还能起到防水作用

里边还有一层塑料袋包装,发票没在这个盒子里,估计和Mouser一样也要额外邮寄

G474的板子和其它Nucleo-64 boards尺寸一样,布局略有不同

可以看到ST-LINK使用BGA封装的STM32F723,STM32F723内部集成USB HS PHY所以不需要外挂高速USB芯片

G474的高速晶振使用的是24MHz,出厂已经贴好

其它NUCLEO的板子应该都是没贴高速晶振的,至少我手里的十几块板子晶振都是空焊盘需要自己贴

因为G474比较注重模拟性能,以前的STM32单片机参考电压大多通过VREF引脚连接到AVDD

这个G474还使用了一颗TL1431CL5T电压参考芯片,使用2颗0.5% 100PPM的电阻设置

G474和G071对比

G474板子在底部可以看到一块没有盖油的区域正面能看到12背面能看到34,说明这块板子使用了4层板设计

Signal Layer2是专门用来走电源的,这种设计在模拟性能方面肯定要比2层板有很大提升

NUCLEO-G474RE开发板的Altium Designer设计源文件:

NUCLEO-G474RE BOM表:

NUCLEO-G474RE原理图:

NUCLEO-G474RE用户手册等: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littleshrimp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也想弄一块玩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想弄一块玩玩

这个板子刚到手,MDK安装完对应的Pack后不能调试

IAR原来的8.2不支持这个型号正在下新版本,挺慢的

你可以看看云汉现在还有抽奖没,能抽到80元代金券买这个板子还是非常划算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刚到手,MDK安装完对应的Pack后不能调试 IAR原来的8.2不支持这个型号正在下新版本,挺慢的 ...

好,我瞄一下。有了这块板子也等于有了一个ST-LINK V3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我瞄一下。有了这块板子也等于有了一个ST-LINK V3了。

还相当于有了一个高速USB转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相当于有了一个高速USB转串口

这块板子跟之前的NUCLEO64相比差别确实挺大。

网友C:
等楼主先玩起来

网友D:
这么快就到了啊,我的刚查了下货刚到香港。G474板载的STLINK V3比之前V2是强大多了,想把它外接出来当作独立的V3用,就是那种1.27mm插座对应的排线转接什么的不好找。这块板子用上了TL431做基准确实比之前的板子靠谱多了,性能也值得期待啊,G474貌似是之前STM32F334的下一代产品,模拟方面真是强大不少,还有HRTIM也进化到V2.0版了。打算好好学学,用这块板子搞个数字电源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快就到了啊,我的刚查了下货刚到香港。G474板载的STLINK V3比之前V2是强大多了,想把它外接出来当作独 ...

可以买一个1.27 10p的排线,另一端剪断接到2.54接口上

5块钱包邮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28.45067916WMUoXl&id=567412433302&ns=1&abbucket=2&skuId=3782070615814

或者买个排线再买一个和这个一样的座,再花5块钱做一个转接板(感觉有点麻烦)

这个座7块钱包邮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151c4340VIDwvE&id=599559620242&ns=1&abbucket=2#detail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楼主先玩起来

画的配套板子都快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