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9328怎么测试呢?

楼主:
现在可以实现电脑通过ch340转串口发送给单片机,单片机进行串口通信,并通过ch9328发送给另一个电脑。那么如何测试呢?需要用什么软件呢?

网友A:
CH9328的USB接口是模拟键盘的,电脑端没有测试软件,按照CH9328规定的协议格式,给CH9328的串口发如ASCII等,就会直接在电脑上鼠标光标处像键盘一样输入键值。

CH9328是模拟键盘的,只能从他的串口往USB发送数据。

同类的还有CH9326,模拟自定义USB HID设备,和串口之间双向透传。

同类的还有CH9329,集成了CH9328和CH9326的功能,USB可以复合成键鼠设备。

CH9328DS1.PDF (184.08 KB, 下载次数: 20)

同样,CH340也提供了多种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CH9328的USB接口是模拟键盘的,电脑端没有测试软件,按照CH9328规定的协议格式,给CH9328的串口发如ASCII等 ...

哇!!!非常感谢耐心的指导和解答!(不好意思激动到忘记回复)

网友:
不客气,有问题随时发帖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