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我现在用的这个OPPO手机

楼主:
我是去年3月入手该手机的,也是我真正意义上消费购买的手机。型号信息如下

目前该手机已停产,开始用着感觉还好,续航可以到三天,因为我APP很少(常用的也就微信、美团、高德、WPS,我不玩游戏的),其实许多电量是微信消耗的,不用的时候退出微信一直是我的习惯,所以我一天可能很多次登录,我更倾向于使用电脑版微信,电脑版微信的问题下个帖子再吐槽吧

一开始我就发现了这个手机的问题:

  • 拍照颜色过度渲染、失真

所拍图片颜色要比真实颜色深,太明显了,肉眼可辩。但是很多人还是乐于消费这样的手机,很多厂家也把这种作为主打的营销宣传手段

  • 没有自带收银机呀

我是一个喜欢听收音机的人,我可以居住于深山老林里,但是要有一个收音机。虽然有电台APP,但是要联网使用。现在很少有不需要网络的APP。收音机是个必需品,比手机重要

  • 说说续航

不知道现在最长续航的手机是多久?这个手机有快充功能,但貌似只能在开机状态下。我是不喜欢开机充电的。当然它也有快放功能,就是当手机电量低于20%时,你会发现用的很快,连20分钟的样子都撑不到。到10%后就下降就更快了,单纯的待机也不会超过10分钟吧就会掉到0%然后关机。08年那会使用非智能机还可以待机3天,

  • 误触发

装在口袋里经常会误拨电话号,有一次骑车打给我老师了,回去才发现。误发短信出去。每个月都有那么几次。因为我骑车,现在只敢装上衣胸前口袋或者放包里

  • 没有自动开关机

和没有收音机一样,刚需。虽然有支持该应用的APP,但我希望系统自带该功能最好,何必又要浪费内存去装一个不安全的

  • 卡机、自动关机

每季度都会遇到过几次自动关机,特别是在你浏览图片的时候,那个时候真让人气。

每次清理完微信垃圾(目前就是清理微信垃圾有这个现象)都会卡死黑屏2-3min,恢复后就到主界面了,所以之前看的东西都没了。现在我一周会清理一次微信垃圾,因为手机空间紧张,我没装内存卡

  • 连续浏览图片时发烫严重

同上一点

  • 一次内存卡无故格式化

去年安装了一个8G内存卡,大概用了3个月不到就无法识别,插上电脑也看不到了,里面的数据全都没了。伤心。因为这个,我没敢再安装内存卡

手机也有几个亮点:比如有NFC、

照片质量还可以,当然我不拍月亮,除了之前说的颜色失真的问题。刚开始用不会截图,按照网上说的也不行,专门到专卖店问了人

618的时候给老妈买了个华为手机,第一件事就是卸载应用,捆绑了太多我用不到的应用,给老百姓的一点选择权都没有

华为手机拿手里感觉有点大,口袋也不好装,感觉现在这个OPPO的尺寸刚好。

华为是手机使用的情况以后再写吧,目前我这个OPPO是还要用下去的。今天就是说说,不针对谁,就一个愿望“国产加油”

小伙伴有什么千元手机推荐吗?要有收音机、自动开关机,待电长一些的

网友:
这些问题大部分手机也都有,只是程度不同。

网友:
2G/16G的配置,联网使用手机不卡?

网友A:
拍照问题,所有手机都基本如此,可以找合适的拍照app改善(需要自己用专业模式做适当的配置),不过手机拍照为了迎合多数不懂摄影的消费者追求“浓妆艳抹”的效果,故而都谈不上什么专业性。真追求摄影的专业性,去买单反、微单之类的大传感器相机,别在手机上纠结。

收音机问题,现在的手机不支持理所应当,因为无线电台越来越少,想在深山老林里听收音机,买高灵敏度的短波收音机吧,也没几个台了。而手机能集成的收音机是FM波段的,灵敏度很低,本来在深山老林里也用不了,哪怕是1980年代无线电台的黄金时段都不行,因为FM段的电磁波是视距直线传播,地表却是曲面,一段距离后就收不到了。至于短波收音机,根本无法做进手机,从来都没有过。

续航问题,智能手机使用时的功耗大,天然解决不了,用移动电源支持吧,开机充电没任何问题,只要你的电源适配器合格。

误触发问题属于你没用好手机,如何开机是可以设置的,设置成图形、指纹、人脸、数字密码等开机措施就不会有你说的问题。

自动开关机问题,一般手机无需什么开关机,只要不是发生死机等严重问题,没必要关机,想省电,查查设置里的有关选项,有的手机支持超级待机模式。不自持也无所谓,手机待机功耗并不高,关闭呼吸灯和所有提醒,不连接WIFI和流量,把智能手机当功能机用,待机时间一周轻松。

卡机、自动关机问题,这个跟手机配置有关,配置不高千万别多装软件,内存余量要留够,内存撑满了很容易死机,这是安卓系统的固有问题,无法解决。FALSH容量也同样不能撑满,否则数据交换区空间不够也会引发类似问题且无解。想降低这类问题的发生,要么买高配手机,要么用苹果,只有苹果手机在这方面有天然优势,安卓可不行。

勿小看微信,微信属于手机的重数据量应用,对处理器资源的要求也比较高,可以说是促进手机升级的干将。

TF卡不会发生无故格式化,一般都是质量问题,也有使用问题。

千元手机在性价比方面,小米的红米系列最佳,小米手机对于应用的裁剪也比较灵活。买手机,不要去店里,要么去厂家官网买,要么去京东买。

网友:
我本人用的手机更新换代非常慢,一般都是不坏不换,导致目前我的手机已是家里最古老、配置最差的,连老母亲用的手机都比我的好。配置不高的手机别没事升级,不管是操作系统还是App,能用就别升级,越升级越慢,也别随便装那些个清理垃圾的app,用不好垃圾反而更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拍照问题,所有手机都基本如此,可以找合适的拍照app改善(需要自己用专业模式做适当的配置),不过手机拍 ...

现在就是单纯打电话发短信,也没几个充满电可以用一周的手机

网友C:
现在能用一周的大多是老人机和功能机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哪有这样的好事儿

网友D:
现在手机电量一天都不定了,已经习惯一天两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就是单纯打电话发短信,也没几个充满电可以用一周的手机

按我说的试试,多数手机都没问题。注意关闭一切“智能功能”,调低背光亮度,按十几年前的手机用法,待机一周轻松。有道是实践出真知,现在的手机在休眠功耗管理方面做的都不错,这是半导体技术进步的使然,硬指标放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能用一周的大多是老人机和功能机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哪有这样的好事儿

智能手机的主要功耗在主处理器、图像处理器和显示屏方面,待机电流在数十mA量级,而全开的工作电流则是A级,差别有两个数量级之多。

网友:
我在用两部手机之一为魅族Note3,2016年的产品,配置跟楼主的oppo相当。该机我专门用来接收验证短信之类,偶尔有电话呼入,故关闭了一切智能功能,一周一充电,充电时的电量往往还有3x%。这部手机曾是我的主力用机,当然是一天一充,甚至两充,电池容量一年后就有明显下降,但退做备机后,比以前用了多年的的Nokia N95同样条件的待机可强多了。

网友:
买一个零几年那时的菲利浦手机,充电一次用半个月,当时买这种手机的,老是在没电的时候找不到充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手机电量一天都不定了,已经习惯一天两充了

你的手机用了多长时间,换个电池应该能用一天啦,一般现在的手机都能用一整天的,用久了,电池就不够一天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