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入整流桥和滤波电容的计算与选取

楼主:
输入整流桥的选择

1)整流桥的导通时间与选通特性

      50Hz交流电压经过全波整流后变成脉动直流电压u1,再通过输入滤波电容得到直流高压U1。在理想情况下,整流桥的导通角本应为180°(导通范围是从0°~180°),但由于滤波电容器C的作用,仅在接近交流峰值电压处的很短时间内,才有输入电流流经过整流桥对C充电。50Hz交流电的半周期为10ms,整流桥的导通时间tC≈3ms,其导通角仅为54°(导通范围是36°~90°)。因此,整流桥实际通过的是窄脉冲电流。桥式整流滤波电路的原理如图1(a)所示,整流滤波电压及整流电流的波形分别如图l(b)和(c)所示。

总结几点:

(1)整流桥的上述特性可等效成对应于输入电压频率的占空比大约为30%。

(2)整流二极管的一次导通过程,可视为一个“选通脉冲”,其脉冲重复频率就等于交流电网的频率(50Hz)。

(3)为降低开关电源中500kHz以下的传导噪声,有时用两只普通硅整流管(例如1N4007)与两只快恢复二极管(如FR106)组成整流桥,FRl06的反向恢复时间trr≈250ns。

2)整流桥的参数选择

       隔离式开关电源一般采用由整流管构成的整流桥,亦可直接选用成品整流桥,完成桥式整流。全波桥式整流器简称硅整流桥,它是将四只硅整流管接成桥路形式,再用塑料封装而成的半导体器件。它具有体积小、使用方便、各整流管的参数一致性好等优点,可广泛用于开关电源的整流电路。硅整流桥有4个引出端,其中交流输入端、直流输出端各两个。

       硅整流桥的最大整流电流平均值分0.5~40A等多种规格,最高反向工作电压有50~1000V等多种规格。小功率硅整流桥可直接焊在印刷板上,大、中功率硅整流桥则要用螺钉固定,并且需安装合适的散热器。

整流桥的主要参数有反向峰值电压URM(V),正向压降UF(V),平均整流电流Id(A),正向峰值浪涌电流IFSM(A),最大反向漏电流IR(μA)。整流桥的反向击穿电压URR应满足下式要求:

       举例说明,当交流输入电压范围是85~132V时,umax=132V,由式(1)计算出UBR=233.3V,可选耐压400V的成品整流桥。对于宽范围输入交流电压,umax=265V,同理求得UBR=468.4V,应选耐压600V的成品整流桥。需要指出,假如用4只硅整流管来构成整流桥,整流管的耐压值还应进一步提高。辟如可选1N4007(1A/1000V)、1N5408(3A/1000V)型塑封整流管。这是因为此类管子的价格低廉,且按照耐压值“宁高勿低”的原则,能提高整流桥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设输入有效值电流为IRMS,整流桥额定的有效值电流为IBR,应当使IBR≥2IRMS。计算IRMS的公式如下:

       式中,PO为开关电源的输出功率,η为电源效率,umin为交流输入电压的最小值,cosφ为开关电源的功率因数,允许cosφ=0.5~0.7。由于整流桥实际通过的不是正弦波电流,而是窄脉冲电流(参见图1),因此整流桥的平均整流电流Id<IRMS,一般可按Id=(0.6~0.7)IRMS来计算IAVG值。

例如,设计一个7.5V/2A(15W)开关电源,交流输入电压范围是85~265V,要求η=80%。将Po=15W、η=80%、umin=85V、cosψ=0.7一并代入(2)式得到,IRMS=0.32A,进而求出Id=0.65×IRMS=0.21A。实际选用1A/600V的整流桥,以留出一定余量。

输入滤波电容器的选择

1)输入滤波电容器容量的选择

      为降低整流滤波器的输出纹波,输入滤波电容器的容量CI必须选的合适。令每单位输出功率(W)所需输入滤波电容器容量(μF)的比例系数为k,当交流电压u=85~265V时,应取k=(2~3)μF/W;当交流电压u=230V(1±15%)时,应取k=1μF/W。输入滤波电容器容量的选择方法详见附表1,Po为开关电源的输出功率。

2)准确计算输入滤波电容器容量的方法

     输入滤波电容的容量是开关电源的一个重要参数。CI值选得过低,会使UImin值大大降低,而输入脉动电压UR却升高。但CI值取得过高,会增加电容器成本,而且对于提高UImin值和降低脉动电压的效果并不明显。下面介绍计算CI准确值的方法。

       设交流电压u的最小值为umin。u经过桥式整流和CI滤波,在u=umin情况下的输入电压波形如图2所示。该图是在Po=POM,f=50Hz、整流桥的导通时间tC=3ms、η=80%的情况下绘出的。由图可见,在直流高压的最小值UImin上还叠加一个幅度为UR的一次侧脉动电压,这是CI在充放电过程中形成的。欲获得CI的准确值,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举例说明,在宽范围电压输入时,umin=85V。取UImin=90V,f=50Hz,tC=3ms,假定Po=30W,η=80%,一并带入(3)式中求出CI=84.2μF,比例系数CI/PO=84.2μF/30W=2.8μF/W,这恰好在(2~3)μF/W允许的范围之内。

      开关电源决定一次侧滤波电容,主要影响电源的性能参数为输出低频交流纹波与保持时间。滤波电容越大,电容器上的Vin(min)越高,可以输出较大功率的电源,但相对价格也提高了。

3)输入电解电容计算方法(举例说明):

A. 因输出电压12V输出电流2A,故输出功率:

Pout=Vo*Io=12.0V*2A=24W

B. 设定变压器的转换效率约为80%,则输出功率为24W的电源其输入功率:

Pin=Pout/效率= 24W/80%=30W

C. 因输入最小交流电压为90VAC,则其直流输出电压为:

Vin=90* √2=127Vdc

故负载直流电流为:

I=Pin/Vin=30W/127VDC=0.236A

若电源的等级要求较高时,可考虑如下参数进行推算;因输入最小交流电压为90VAC,则其最低输出直流电压为:

Vin(min)=90*√2 -30(直流纹波电压)=97Vdc

故最大负载直流电流为:

IMAX=Pin/Vin(min)=30W/97VAC=0.309A

D. 设计允许30VPP的直流纹波电压 ,并且电容要维持电压的时间为半周期t,即半周期的工频率交流电压在约是8ms,

T=1/f=1/60=0.0167S=16.7 ms

则:

C=I*t/V=(0.236*8*10^3)/30≈62uF

62uF在常用电容47-82uF之间,因考虑成本问题,故实际选择电容量47uF。

E. 因最大输入交流电压为264Vac,则最高直流电压为:

V=264*√2=373VDC

实际选用通用型耐压400Vdc的电解电容,此电压等级,电容有95%的裕度。

F. 电容器的承受的纹波电流值决定电容器的温升,进而决定电容器的寿命。(电容器的最大纹波电流值与其体积,材质有关。体积越大散热越好耐受纹波电流值越高)故在选用电容器要考虑实际纹波电流值<电容器的最大纹波电流值。

G. 开关源元器件温升一般较高,通常选用105℃电容器,在特殊情况无法克服温升时可选用125℃电容器。

故选用47uF,400v,105℃电解电容器可以满足要求(在实际使用时还考虑安装机构尺寸,体种大小,散热环境好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