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低功耗的问题

楼主:
问大家一个问题。

最近一个产品,用到蓝牙低功耗。

因为蓝牙模块比较耗电,所以我想低功耗时,切断蓝牙模块的供电。

然后按键外部中断唤醒单片机,再打开蓝牙供电。可是有个问题。

蓝牙通信要先建立连接,再透传。连接也需要几秒的时间,那就太长了。

可是我看到网上的蓝牙遥控器性能很好,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蓝牙BLE功耗才比较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蓝牙BLE功耗才比较低

谢谢!我用的就是BLE.那样是不是说就可以不用切除蓝牙模块电源了?

别人做的遥控器,比如电视机遥控器是不是也是那样做的?

用BLE,不用切断蓝牙模块电源。我没搞过,请指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用的就是BLE.那样是不是说就可以不用切除蓝牙模块电源了? 别人做的遥控器,比如电视机遥控器 ...

具体要看你BLE的说明,如果模块有休眠功能,就不需要切断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要看你BLE的说明,如果模块有休眠功能,就不需要切断电源。

谢谢!我看了手册,从模块有低功耗模式,主模块没有。

那就是主模块不能休眠了。

你用过主模块有休眠功能的蓝牙模块吗?能不能推荐一款。万分感谢!

网友C:
看楼主说的,主模块确实不能休眠。如果休眠,从模块该如何连接呢?

网友D:
很多蓝牙芯片都支持基带休眠,透传模块为方便用户使用,很多不会开放休眠。如此,要么选择支持休眠功能的模块,要么用合适的蓝牙芯片自己搭信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说的,主模块确实不能休眠。如果休眠,从模块该如何连接呢?

谢谢!你说的有道理。那就用从模块好啦。可是如果从模块休眠,那么连接是不是就断开了呢?还是仍然处于

连接的状态?

如果是连接的状态,那么就好办了。

如果是断开的状态,仍然需要连接呀。

我楼主位贴了个图,那些遥控器是如何做的?你知道吗?请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蓝牙芯片都支持基带休眠,透传模块为方便用户使用,很多不会开放休眠。如此,要么选择支持休眠功能的模 ...

谢谢!我对基带,信道不太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说的有道理。那就用从模块好啦。可是如果从模块休眠,那么连接是不是就断开了呢?还是仍然处于 ...

BLE和传统蓝牙工作方式不同,你可以查看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BLE和传统蓝牙工作方式不同,你可以查看说明。

我看到低功耗模块的功耗参数:

这个连接8.5mA,是说收发数据时电流8.5mA吗?

那个discoverable是什么状态啊?是说空闲状态吗?那个状态是不是也是处于连接状态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