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USB-TYPE-C接口给锂电池充电,电源线和地线怎么接?

楼主:
用TP4056给锂电池充电,接口使用的是USB-TYPE-C 母座6PIN,请问电源线和地线该怎么接呢?需要接那几根线呢?

网友A:
VBUS就是电源,至于GND则是地线,另外还可以自己定义,但是那样的话线就得自己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BUS就是电源,至于GND则是地线,另外还可以自己定义,但是那样的话线就得自己做了

只需要接 VBUS 和GND就可以了吗

网友B:
一般还需要将CC1和CC2连接一个5K1电阻到地,这样主机才可以识别出设备。只供电并且电流小时,或许不接也可以。

网友C:
对于芯片4脚是输入电压正输入端,3脚地

5脚是电池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还需要将CC1和CC2连接一个5K1电阻到地,这样主机才可以识别出设备。只供电并且电流小时,或许不接也可 ...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芯片4脚是输入电压正输入端,3脚地 5脚是电池正

好的 谢谢

网友:
楼主是想问这个引脚的功能定义吧?

网友: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