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X-NUCLEO-IKS01A3磁场强度数值辨别方向

楼主:
    X-NUCLEO-IKA01A3的磁力传感器得到的强度有x,y,z三个数值,经过测试,变动方向主要会影响数据x,y,而数据z的影响不大,为了找出x,y数值与方向之间的关系,我用开发板做了简易的测试,用量角器固定好南北方向,如下图:

    然后每隔10度记录一次x,y的数值,为了让数据更可靠,我记录了两遍完整的数据。

    之后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依次将x,y标注好,发现这些数据分布在三、四象限上,正好形成了一个圆形,见下图:

    我再按照16个方向测得的数据标注在坐标中(红色),并按照黄色作为各个方向的分界线,最后实现了根据磁力传感器数据用汉字显示方位。下面是显示的部分照片:

    下面是根据x,y数值辨别和显示方向的代码:

  • void display_direction(int x,int y) //根据磁场强度x,y值判断方位,并在固定位置显示汉字
  • {
  • LCD_write_BG(45,2,(uint8_t *)" ");
  • if(y > -225){
  • if(x < -220)
  • LCD_write_BG(45,2,(uint8_t *)"北偏东");
  • else if(x < -150)
  • LCD_write_BG(45,2,(uint8_t *)"东北");
  • else if(x < -50)
  • LCD_write_BG(45,2,(uint8_t *)"东偏北");
  • else if(x < 55)
  • LCD_write_BG(45,2,(uint8_t *)"正东");
  • else if(x < 150)
  • LCD_write_BG(45,2,(uint8_t *)"东偏南");
  • else
  • LCD_write_BG(45,2,(uint8_t *)"东南");
  • }
  • else if(y < -510){
  • if(x < -115)
  • LCD_write_BG(45,2,(uint8_t *)"西偏北");
  • else if( x < -25)
  • LCD_write_BG(45,2,(uint8_t *)"正西");
  • else if(x < 75)
  • LCD_write_BG(45,2,(uint8_t *)"西偏南");
  • else
  • LCD_write_BG(45,2,(uint8_t *)"西南");
  • }
  • else if(y < -420){
  • if(x > 0)
  • LCD_write_BG(45,2,(uint8_t *)"南偏西");
  • else
  • LCD_write_BG(45,2,(uint8_t *)"西北");
  • }
  • else if(x > 0){
  • if(y > -315)
  • LCD_write_BG(45,2,(uint8_t *)"南偏东");
  • else
  • LCD_write_BG(45,2,(uint8_t *)"正南");
  • }
  • else if(y > -330)
  • LCD_write_BG(45,2,(uint8_t *)"正北");
  • else
  • LCD_write_BG(45,2,(uint8_t *)"北偏西");
  • }

    尽管这个实验的实用价值不高,但通过实验可以初步了解磁力传感器。另外由于所处的经纬度不同,可能也会引起数据的变化。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hujj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磁场传感器做指南针时,需要先校正,不然误差很大。在microbit中是通过加速度传感器辅助校正的,具体算法应该可以搜索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场传感器做指南针时,需要先校正,不然误差很大。在microbit中是通过加速度传感器辅助校正的,具体算法应 ...

谢谢指点!我再试试其他的校准范例。

目前测试只是定位16个方向,即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东偏南、东偏北、南偏东、南偏西、西偏南、西偏北、北偏西、北偏东等,没有要求太高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