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蓝牙模块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做一款遥控器,用到蓝牙低功耗模块。

我找到一款低功耗蓝牙模块,DX-BT19-S,

连接上就8.5mA,没连接上时400-700uA.

这低功耗就没什么意思了。

我在网上找到一款遥控器,参数如下:

我觉得性能很好。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有知道的大神吗?请指教。

或者推荐一款功耗比较低的蓝牙模块。谢谢!

网友A:
你看一下以下链接的图片就明白了

“低功耗”的意思不是全程在运行“uA”级别,而是只有连接事件(无线通讯)发生时才会高性能运行,平时都在睡觉。简单点说就是1秒钟内只有1微妙是“mA”,其他都是“uA”,从而实现低功耗。

“CC2541 非常适合应用于需要超低能耗的系统。 这由多种不同的运行模式指定。 运行模式间较短的转换时间进一步使低能耗变为可能。”这是CC2541的datasheet第2页的一段说明,希望对你有用。

查看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以下链接的图片就明白了 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180206/2cab6f6e8cba4b ...

谢谢!我问了那个蓝牙模块的客服了,他是那样说的,所以我有点担心。

网友B:
你的模块选的 有问题,找个新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模块选的 有问题,找个新的吧

谢谢!你推荐一款呗。

网友D:
看模块的参数,有点像CC2541芯片,连接上以后就进入非低功耗模式,而非连接的广播状态,电流也太大了,按照这个电流,一年的耗电量达到4000mAh以上,一颗2032电池是绝对撑不了那么久的。这个模块并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低功耗。

真正意义上的低功耗,假如一秒广播一次,平均电流也就十几二十几uA这样,绝不可能是400~700uA的。即使是处于连接状态,电流也不过只有一两百uA(要看连接参数,用作遥控的模块,设置合适的参数,连接上以后,功耗可以做到比广播电流更低,即低于10uA)!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模块的参数,有点像CC2541芯片,连接上以后就进入非低功耗模式,而非连接的广播状态,电流也太大了,按照 ...

谢谢!你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吗?你能不能推荐一款蓝牙模块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吗?你能不能推荐一款蓝牙模块吗?

CC2541属于多年前的芯片了,功耗也比较大,版本是BLE 4.0,现在不再支持做BQB认证。你可以找最新版本的BLE 5.0,基本上功耗都能做到很低,然后要看软件上能优化到什么程度。建议软件自己定制化开发,不然透传模块基本都是使能了uart,电流都是mA级别,在不需要使用uart的应用上纯粹是多余的消耗。

网友:
引用 网友D:
CC2541属于多年前的芯片了,功耗也比较大,版本是BLE 4.0,现在不再支持做BQB认证。你可以找最新版本的BL ...

谢谢!不使能串口,可以蓝牙通信吗?我没用过CC2541.

我在网上找了个N51822,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C2541属于多年前的芯片了,功耗也比较大,版本是BLE 4.0,现在不再支持做BQB认证。你可以找最新版本的BL ...

谢谢你的回复!你能推荐一个蓝牙5.0的芯片吗?

我在这方面完全小白。

我们老板说,遥控器能用一年就行。

电池CR2032或者CR2025.

最好那种芯片有开发板,我得现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你能推荐一个蓝牙5.0的芯片吗? 我在这方面完全小白。 我们老板说,遥控器能用一年 ...

使用蓝牙的HID就可以,不需要使用串口,串口的功能只是用来透传而已,NRF51822可以实现你的需求,网上买一块开发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使用蓝牙的HID就可以,不需要使用串口,串口的功能只是用来透传而已,NRF51822可以实现你的需求,网上买 ...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推荐一款呗。

我们都是用芯片自己做的  你可以看看  nodic的芯片 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都是用芯片自己做的  你可以看看  nodic的芯片 datasheet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