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Rigol设备的开源USB控制软件RglComm

楼主:
RglComm是一个基于GUI的程序,用Java语言编写,用于尝试使用通过仪器USB接口发送的IEEE 488命令USBTMC-USB488与Rigol™设备进行通信和控制。我最终的目标是使用此代码作为程序的基础,该程序可以运行简单的脚本来进行各种测量和执行计算(类似于穷人的LabVIEW™),所以如果您感兴趣,请继续关注。但是,我在这里发布它,以便其他人可以学习使用usb4java来传达这些设备所需的基本技术。我对USBTMC-USB488协议的实现足以使RglComm能够发送命令并接收响应,并且不会实现完整规范的所有细节。要使用RglComm,首先选择要使用选择器进行通信的设备,然后在文本字段中键入命令并按Enter键,或按“ RUN”按钮。注意; 某些设备,例如Rigol DG4162功能/任意波形发生器,需要在I / O菜单中设置为“PC”模式,然后才能响应命令:

注意事项

  • 使用表示切换测量模式时要小心,例如 :MEASure:CURRent: DC? 在仪器连接到电压源时发出命令,因为这会损坏仪器。
  • 使用MEASure从一种模式到另一种模式的命令切换有时会导致读取超时,因为DM3058需要花费时间在内部进行模式更改。因此,最好首先使用FUNCtion命令t0在发出MEASure命令之前选择测量模式。
  • 尝试将所有仪器直接连接到主机,因为添加中间USB集线器会干扰通信并导致超时错误。
  • 确保设备的USB I / O模式设置为' PC'而不是' Printer',因为设置为打印机模式时无法与设备通信。

网友:
项目网站:

网友:
通用的命令:

  • *IDN? - 查询设备ID并返回文本信息字符串
  • *CLS - 清除状态寄存器
  • *RST - 将仪器重置为出厂定义的条件
  • *WAI - 在执行任何其他命令之前等待所有待处理命令完成

Rigol DM3058数字万用表的命令包括:

  • :FUNCtion:VOLTage:DC - 设置DM3058以测量直流电压
  • :MEASure:VOLTage:DC? - 测量直流电压
  • :FUNCtion:VOLTage:AC - 设置DM3058以测量交流电压
  • :MEASure:VOLTage:AC? - 测量交流电压
  • :FUNCtion:CURRent:DC - 设置DM3058以测量直流电流
  • :MEASure:CURRent:DC? - 测量直流电流
  • :FUNCtion:CURRent:AC - 设置DM3058以测量交流电流
  • :MEASure:CURRent:AC? - 测量交流电流
  • :FUNCtion:RESistance - 设置DM3058以测量电阻
  • :MEASure:RESistance? - 测量电阻

注意:以小写字母显示的命令部分是可选的,可以省略。因此,例如,发送命令:FUNC:VOLT:DC与发送命令相同:FUNCtion:VOLTage:DC此外,通过用''分隔每个命令,可以将多个命令输入为一行'性格。

Rigol DS4024数字示波器的命令包括:

  • :CHANnel1:COUPling? - 查询通道1的耦合模式(AC,DC,GND)
  • :CHANnel1:COUPling AC - 将通道的耦合模式设置为AC
  • :CHANnel1:DISPlay? - 查询通道1的显示状态(1 =开,0 =关)
  • :CHANnel1:DISPlay 1 - 启用通道1的显示
  • :CHANnel1:OFFSet? - 查询通道1的垂直位置
  • :CHANnel1:OFFSet -0.3 - 将通道1的垂直位置设置为-300mV
  • :CHANnel1:SCALe? - 查询通道1的垂直刻度
  • :CHANnel1:SCALe 0.5 - 将通道1的垂直刻度设置为500mV
  • :TIMebase:SCALe? - 查询时基规模
  • :TIMebase:SCALe 0.00001 - 将Timebase Scale设置为10uS
  • :DISPlay:DATA? - 从DS4024下载并显示屏幕图像(见下文)

Rigol DS1102E数字示波器的命令包括:

  • :WAV:POIN:NOR;:WAVeform:DATA? CH1 - 选择正常模式,然后显示DS1102E Ch 1的波形(见下文)
  • :WAV:POIN:NOR;:WAVeform:DATA? CH2 - 选择正常模式,然后显示DS1102E Ch 2的波形

Rigol DG4162功能/任意波形发生器的命令包括:

  • :SOURce1:FREQuency:FIXed 888888 - 将通道1频率设置为888.888 kHz
  • :OUTPut1:STATe ON - 通道1输出开启
  • :OUTPut1:STATe OFF - 通道1输出关闭
  • :SOURce1:VOLTage? - 读取通道1幅度(伏特)(pp)
  • :SOURce1:VOLTage 2.25 - 通道1幅度为2.25伏
  • :SOURce1:FUNCtion:SHAPe? - 读取通道1的选定波形形状
  • :SOURce1:FUNCtion:SHAPe SQUare - 将通道1输出设置为方波
  • :SOURce1:FUNCtion:SHAPe SINusoid - 将通道1输出设置为正弦波
  • :SOURce1:FUNCtion:SHAPe RAMP - 将通道1输出设置为斜坡(三角形)
  • :HCOPy:SDUMp:DATA? - 从DG4162下载并显示屏幕图像(见下文)

支持的设备

注意:虽然我使用Rigol Technologies制造的设备设计和测试了RglComm,但它也可以与支持通过设备USB接口发送的IEEE 488命令的其他设备一起使用。但是,目前我只使用以下Rigol设备进行了基本测试:

网友:
有普源仪器的网友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