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可控硅电源调光和EMC问题

楼主:
有个问题困扰我好久了,如上图。这是线性可控硅电源原理图,在不加X电容的时候,测试EMC不过但调光没有问题,如果加上X电容EMC可以通过,但使用可控硅调光闪烁,增大维持电流也没用,希望各位帮我想想注意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楼主的电路可控硅和X电容是哪里布置

网友B:
看了半天,没找到X电容,也没找到可控硅。只有图面上方有“可控硅”三个红色的字。

网友C:
正常你的X电容加在AC输入两端应该不会影响到你后级电路的正常工作,有点怀疑你这个电容放错了地方,贴个完整的图上来看看。

网友:
另外,你调整一下你的phd外接电容试试,这个在规格书里面没有明确的计算方式。

网友C:
还有就是,输出电流以及泄放电流貌似还跟你的输入VIN一起变化的,你仔细检查一下X电容加和不加的时候各处参数有什么不同的变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了半天,没找到X电容,也没找到可控硅。只有图面上方有“可控硅”三个红色的字。

用的是这个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你的X电容加在AC输入两端应该不会影响到你后级电路的正常工作,有点怀疑你这个电容放错了地方,贴个完 ...

电容没有放错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路可控硅和X电容是哪里布置

是这个原理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这个原理图

这幅照片里面仍然找不到X电容,也找不到可控硅。

把照片弄清楚些再贴出来吧,实在是没办法看。

网友C:
输入桥堆左边貌似有个x电容,你丫的能拍清楚点吗?

网友:
可控硅就真没见到,mos倒是有一个。

网友C:
输入桥堆左边好像有一个x电容,这图片也太不清晰了,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幅照片里面仍然找不到X电容,也找不到可控硅。

把照片弄清楚些再贴出来吧,实在是没办法看。

整流桥前cx1就是X电容,可控硅调光器在原理图上无法显示,交流输入到可控硅的两根线上,从可控硅调光器上再出来两根交流线接到电源的交流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输入桥堆左边好像有一个x电容,这图片也太不清晰了,无语。。。。

手机上看可能缩小了,电脑的话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入桥堆左边貌似有个x电容,你丫的能拍清楚点吗?

拍的很清楚上传上去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机上看可能缩小了,电脑的话可以

我就是用台式机看的,所有的线都是虚线。

好像有两个八脚芯片,是什么芯片则完全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就是,输出电流以及泄放电流貌似还跟你的输入VIN一起变化的,你仔细检查一下X电容加和不加的时候各处参 ...

加与不加X电容参数没什么变化,只是加上X电容以后再加调光器就会闪烁

网友:
你在桥堆后面加个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整流桥前cx1就是X电容,可控硅调光器在原理图上无法显示,交流输入到可控硅的两根线上,从可控硅调光器上 ...

你的可控硅是接在电容输入前面的?

网友: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