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晶振改有源晶振怎么接/

楼主:
电路板早期别人开发的,现在找不到人了。想把无源晶振换成有源晶振,提高精度,可以这么接吗?

需要修改下位机的程序吗?

网友:
有源晶体输出接单片机时钟的输入,一般无需修改程序,但是不同单片机可能会有不同。

网友:
有源晶振的VCC端不要直接接VCC,要有电源滤波措施

网友:
这个单片机是5V供电吗?晶振的1脚要看好datasheet怎么接,有的晶振1脚是使能引脚需要上拉到VDD

网友A:
对于51系MCU,外置时钟源的接法如2楼所示,该图来自器件手册,其它器件改外置时钟的方法器件手册中也会有说明。常规有源晶振的精度跟常规无源晶体相当,如此更换并不会有精度提高,只会徒增成本。要取得更高时钟精度,可选择诸如温度补偿晶振、恒温晶振等,需要同时注意晶振频率的精度和温漂参数,二者缺一不可。另外,晶振有正弦输出和方波输出两种,别用错了,还要注意电平兼容性。

网友:
顺便一说,“晶振”是晶体加晶体振荡电路等构成的组合型器件,一定是有源器件。无源的叫“石英晶体”,简称“晶体”。不要用错术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51系MCU,外置时钟源的接法如2楼所示,该图来自器件手册,其它器件改外置时钟的方法器件手册中也会有说 ...

准备先买一个有源晶振试下能不能代用,之后再去买温补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