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双面板,元理图中能否指定某个元器件是放在PCB板的TOPLAYER还是BOTTOMLAYER

楼主:
设计一个双面板,元理图中能否指定某个元器件是放在PCB板的TOPLAYER还是BOTTOMLAYER

网友:
指定不了

网友:
一般的软件是指定不了,但是可以设定一些PCB规则。

网友:
指定该器件到那层没意义

选中,换层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通过其他方法解决

工程打开(原理图和pcb) 原理图中选中要放置到底层的元件  键盘 T -> S 到PCB中 就会选中需要翻面的元件  L 就可以翻面了

网友:
一般都是自己手动调整元件是在顶层还是底层的,默认的都是在一层而已,

网友:
看来楼主还需多多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