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产生0-1之间的随机数

楼主:
C++中用来产生随机数的函数为rand(),其返回值为整数。

要产生0-1之间的浮点数,必须经过转换才能得到。

思路:生成一个0-N的随机数,然后对其处以N+1,则可以得到浮点型随机数。

N可以确定产生的精度。比如需要2位小数,则N=99,需要3位小数,则N=999。

代码如下: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ctime"
#include "cstdlib"
using namespace std;
#define N  999 //精度为小数点后面3位
int main()
{
    float num;
    int i;
    float random[10];
    srand(time(NULL));//设置随机数种子,使每次产生的随机序列不同
    for (int i = 0; i < 10; i++)
    {
        random[i] = rand() % (N + 1) / (float)(N + 1);
    }
    for (int i = 0; i < 10; i++)
    {
        cout << random[i] << endl; //输出产生的10个随机数
    }
    return 0;
}
运行结果(N=999):

运行结果(N=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