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m7600ce的多路链接问题

楼主:
看了手册上说第一路如果设置为透传模式,那么第二路就只能是命令模式。请问第一路在透传收发的情况下,第二路还能不能通过指令给另外的服务器发送数据。相反的在第一路在透传收发的情况下,另外的服务器给第二路发数据,对第一路有说明影响,或者是相互都有影响吗?因为手头缺少实物,无法调试。有没有老铁说下?

网友:
没人?我自己顶我顶~~我顶~~我顶~~我顶~~我顶~~我顶~~

网友:
我顶~~我顶~~我顶~~我顶~~我顶~~我顶~~我顶~~我顶~~

网友:
我又来顶了,我顶顶顶~~~~~

网友:
往死里顶~~~我顶~~我顶~~我顶~~我顶~~

网友:
吃饱了,继续顶,我顶~~我顶~~我顶~~我顶~~

网友:
我又来了,我顶~~我顶~~我顶~~我顶~~我顶~~我顶~~我顶~~我顶~~

网友A:
命令模式吧  透传模式 只支持一个sock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命令模式吧  透传模式 只支持一个socket

sim7600ce就一路串口,2路tcp共用一路串口,在一路tcp透传模式下收发数据的情况下,第二路tcp在非透传模式下能否收发数据?能,是否对另一路tcp有影响?

网友A:
不是给你说了吗 ,两路以上使用命令模式,透传模式只支持一路。命令模式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命令模式接收到的数据会包含固定的头部,告知你是从哪个服务器传输过来的数据以及多少个字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给你说了吗 ,两路以上使用命令模式,透传模式只支持一路。命令模式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命令模式接收 ...

你说的是800系列的吧,800c系列两路以上使用命令模式,透传模式只支持一路。sim7600ce手册不是这么说的,sim7600多路连接支持一路透传和5路命令。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800系列的吧,800c系列两路以上使用命令模式,透传模式只支持一路。sim7600ce手册不是这么说的, ...

是 或吧  不是和吧  我再看看

网友:
我又来了,我顶~~我顶~~我顶~~我顶~~我顶~~我顶~~我顶~~我顶~~我顶~~我顶~~我顶~~我顶~~我顶~~我顶~~我顶~~我顶~~我顶~~我顶~~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
不知道你要表达啥意思  很多人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