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sensortile上的传感器的数据怎么导出

楼主:
就是如何把mems传感器的数据导出来来进行编程数据处理和计算等,还有就是sensorfusion测得的四元数数据怎么进行导出计算,我指的是实时的数据计算,不是app里的数据记录,最终我所用sensortile开发的产品如何在pc windows上运行呢,还请大家帮个忙,谢谢,最好能用python

网友A:
通过串口或者蓝牙发送到电脑不行吗?

网友:
数据通过串口或者USB传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过串口或者蓝牙发送到电脑不行吗?

具体怎么操作呢,能解释一下吗,还有要烧录什么固件呢,传出的数据如何读取等等?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数据通过串口或者USB传出来就可以了。

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具体怎么操作呢,能解释一下吗,还有要烧录什么固件呢,传出的数据如何读取等等?谢谢

这个需要你根据需求开发,比如SensorTile里有一个DataLog的例程,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具体怎么操作呢

在单片机里编写程序,然后和PC通信,传送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单片机里编写程序,然后和PC通信,传送数据。

我是个小白,还请赐教具体怎么编写程序呢,环境怎么搭建,或者您能给我一个例子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你根据需求开发,比如SensorTile里有一个DataLog的例程,你可以参考一下。

我是个小白,还请赐教具体怎么编写程序呢,环境怎么搭建,或者您能给我一个例子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个小白,还请赐教具体怎么编写程序呢,环境怎么搭建,或者您能给我一个例子吗谢谢

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可以看看这个软件包的例程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embedded-software/evaluation-tool-software/stsw-stlkt01.html

数据融合可以看看下边这几个

https://my.st.com/content/my_st_com/en/products/evaluation-tools/solution-evaluation-tools/sensor-solution-eval-boards/steval-stlkt01v1.html#tools-soft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个小白,还请赐教具体怎么编写程序呢,环境怎么搭建,或者您能给我一个例子吗谢谢

Sensortile支持使用MicroPython,以前社区活动时做过,可以搜搜以前的帖子。下载固件后,就可以用Micropython编程,也非常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个小白,还请赐教具体怎么编写程序呢,环境怎么搭建,或者您能给我一个例子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可以看看这个软件包的例程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embedded ...

您发的第一个关于串口发送数据的例程我下载了,但是这个东西具体怎么用呢,怎么烧到sensortile上呢,是那些例如DATALOG AUDIOLOOP BLUESAMPIEAPP这些只能同时用一个吗,还是能共存,具体怎么操作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可以看看这个软件包的例程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embedded ...

还有就是因为我的设想产品是无线的,因此最后还是要用蓝牙来进行数据传输,我现在希望知道怎么通过蓝牙在电脑上实时接收sensortile的各个传感器数据并进行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发的第一个关于串口发送数据的例程我下载了,但是这个东西具体怎么用呢,怎么烧到sensortile上呢,是那 ...

正常同时只能下一个例程使用,不过你可以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来实现更多的功能

下载你可以使用ST-LINK,JLINK这些支持这颗芯片的仿真器在线仿真

也可以使用串口的方式下载,这些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你可以在论坛查一下相关贴子也可以看看厂家的手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因为我的设想产品是无线的,因此最后还是要用蓝牙来进行数据传输,我现在希望知道怎么通过蓝牙在 ...

在电脑上接收数据如果擅长开发电脑端的上位机软件,而且了解蓝牙相关开发可以直接通过电脑的蓝牙接收SensorTile通过蓝牙发来的数据

如果你不习惯这么做,或者电脑不支持蓝牙功能,也可以使用两个蓝牙模块一个做主一个做从,SensorTile做从机,主机通过USB或者串口连接电脑,将接收到的数据以你需要的格式发送到电脑,比如通过串口或者虚拟串口发送字符串,对速度有要求的话可以通过字节流的方式发送

网友:
数据通过串口或者USB传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电脑上接收数据如果擅长开发电脑端的上位机软件,而且了解蓝牙相关开发可以直接通过电脑的蓝牙接收Sens ...

电脑是笔记本,本身是支持蓝牙的,现在就想问一下怎么实时通过蓝牙接收传感器的数据并进行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同时只能下一个例程使用,不过你可以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来实现更多的功能 下载你可以使用ST-LINK,JL ...

还有就是例程如何组合在一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