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蓝牙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
我们公司是做试验机的,需要一个类似遥控器的东西。

用STM32L151C8T6控制一个蓝牙模块,功耗太大。

于是买了个多功能蓝牙遥控器,拆开一看,里面没有蓝牙模块,

是个芯片,N51822.搜了一下,是个

没用过这玩意,感觉是一个带有蓝牙功能的CPU。

那CC2541跟这玩意是不是一个性质的东西?

那个性能更好呢?哪个用的更多?请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蓝牙遥控器和手机蓝牙连接。手机蓝牙应该是主模块吧?遥控器是从模块,是不是啊?谢谢!

网友B:
nRF51822就是一个M0的单片机,支持2.4G和蓝牙功能,很多手环和防丢器中都使用了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nRF51822就是一个M0的单片机,支持2.4G和蓝牙功能,很多手环和防丢器中都使用了这个芯片。

谢谢!你能回答我2楼的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蓝牙遥控器和手机蓝牙连接。手机蓝牙应该是主模块吧?遥控器是从模块,是不是啊?谢谢!

通常情况下手机蓝牙都是主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常情况下手机蓝牙都是主设备。

多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