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底对绿油有多大的误会?用实际案例来解析!

楼主:
高速先生原创文 | 黄刚

要绿油?不要绿油?要绿油?不要绿油?走表层线的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只能说……

那只能说,恭喜你们咯,你们就不用像高速先生一样纠结啦,哈哈哈。说到内层走线和外层走线的区别,大家就会不由自主的想到了绿油。之前有读过我们高速先生文章的朋友们就会知道,我们曾经有文章讲述过绿油的电气性能,那是相当的厉害啊。

典型绿油的DK/DF如下所示哈,什么!DF达到0.029!!损耗妥妥的一个比普通FR4还差的水平。

所以一些有SI知识的同行就会提出这么一个观点:那么表层的走线上面铺上了绿油岂不是损耗很大?尤其是我们使用的板材DF是很小的情况下,例如M6级别或者以上时,绿油对损耗的影响就更大了。所以,要不在加工时把表层的绿油去掉,直接露铜处理,这样就会大大的降低损耗啦。

根据他们仿真的结果,也还真的是没有绿油的情况下会好很多的嘛。

恩!看起来这个理论好像还真有道理,有理论依据,也有所谓的仿真结果。但是这对于我们高速先生显然还不够,高速先生有时为了证明一个理论,做的事情远远比一个仿真要多。例如,我们会做测试板去验证它。说做就做,于是唰的一声,就做出来了,一根有绿油和一根无绿油的走线的对比。

然后立马对它们进行测试,结果居然是这样的……

先等等,我们先回顾下之前理论说法和“仿真”结果哈,大家还记得吧?好像是说没有绿油的损耗会比有绿油的好很多是吧。

好,那我们就看看真正按照这个思路加工出来的情况会是怎么样哈!损耗对比还是这个对比,标注还是这个标注,颜色也还是这个颜色,但是内容却不是之前的内容了。

什么!测试的结果居然是没有绿油的走线损耗会比有绿油要大!前面那么毫无破绽的理论指导,甚至还做了一个前期的仿真,结果测试出来的情况却是相反的。

会不会是标注写反了啊。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来验证下是不是反了。很简单,有一个结论一定是对的,就是无绿油的走线在时域上肯定会传输得比有绿油的快,这个就不会有疑问了吧。因为无绿油的时候走线上面是空气,理论DK=1,那就绝对会快。

恩,这下可以确认没有弄反了,从时域的测试结果上看,无绿油的走线真的比有绿油的快。

好,在确定测试结果就是这样之后,肯定会去想原因哈。理论上绿油的DF是很大的,那么没有绿油之后损耗为什么不是变小,而是变大。这个就作为本期的问题了哈。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yvonneGan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是不是做PCB测试板时,阻抗计算是按照有绿油的来做了?去掉绿油的走线,其阻抗偏离目标值更大,导致信号反射的损耗增加?

网友:
分析的有道理,设计高速板时至少有个参考

PCB板上绿油,功能就是防护,没说要提高走线损耗,,,

再说,鬼知道板厂的绿油是否符合某个标准

网友:
哈,学习啦。1楼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