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25BA在STM32F4上配置

楼主:
最近焊了一个LIS25BA模块,连接到STM32上时IIC按正常地址配置,没有调通,小白在这里问一下怎么回事,顺便问一下可以直接设置DMA直接讲数据传到wm8978吗?

网友A:
是不是电平问题,需要1.8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平问题,需要1.8V

问过别人,说3.3V也可以,A0线我直接接地了,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
附上两张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过别人,说3.3V也可以,A0线我直接接地了,是这个问题吗

3V是不行的,数据手册中写了。3V可以连接到X-NUCLEO-IKS01A3,它上面有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C:
可以用3.3v,可能精度会有问题,但是能正常工作的,你的iic程序可能有问题。

可以通过DMA把数据传到wm8978,但是要经stm32处理,F4的外设里没有能直接收LIS25BA数据的接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3.3v,可能精度会有问题,但是能正常工作的,你的iic程序可能有问题。 可以通过DMA把数据传到wm89 ...

IIC我直接改了个设备地址,别人说要用模拟IIC,不能直接通过IIS传过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IIC我直接改了个设备地址,别人说要用模拟IIC,不能直接通过IIS传过去吗?

硬件iic有缺陷,但也不是完全不能用,要看具体情况。不能,没有匹配的方式

网友:
建议按照手册里的电压操作

读一下who am i看看是否正确

如果不正确试试用F4驱动别的器件排除F4 i2c的问题

再不行用示波器抓下波形分析一下问题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