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数据表”跟“技术文档”有什么不同?

楼主:
芯片的“数据表”跟“技术文档”有什么不同?分别都写关于芯片的什么?

网友A:
 首先理解数据表雷同于数据手册,技术参考手册雷同于技术文档,,

给楼主贴上一段:

有关性能参数和使用方式的技术资料主要有两类,一类称为数据手册,另一类称为技术参考手册或简称参考手册。

     数据手册是有关产品技术特征的基本描述,包含产品的基本配置(如内置Flash和RAM的容量、外设的数量等),管脚的数量和分配,电气特性,封装信息,和定购代码等。

     技术参考手册是有关如何使用该产品的具体信息,包含各个功能模块的内部结构、所有可能的功能描述、各种工作模式的使用和寄存器配置等详细信息。

     通常在芯片选型的初期,首先要看数据手册以评估该产品是否能够满足设计上的功能需求; 在基本选定所需产品后,需要察看技术参考手册以确定各功能模块的工作模式是否符合要求;在确定选型进入编程设计阶段时,需要详细阅读技术参考手册获知各项功能的具体实现方式和寄存器的配置使用。 在设计硬件时还需参考数据手册以获得电压、电流、管脚分配、驱动能力等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理解数据表雷同于数据手册,技术参考手册雷同于技术文档,, 给楼主贴上一段:   ...

灰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