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CH中的元件的FOOTPRINT怎么知道对应哪个PCB库中的封装

楼主:
请问

1、一个原理图SCH中的元件的FOOTPRINT在生成PCB图时怎么知道对应哪个PCB元件库中的封装

2、如何同时加载的两个PCB库中有两个元件的封装同名,那生成PCB图时,又如何知道从哪个库中提取封装

3、如何设计完图纸后,想将原理图中已经添加的某个元件的FOOTPRINT改为自己设计的某个库中的封装,那如何改。

非常感谢大家,静候您的答复。

网友:
原理图中需要指定元件的封装,如果找不到将无法转换到PCB。如果有相同的名称,会按照库的顺序,优先加载前面的库。

现在一些软件如AD允许将原理图和PCB库合在一起,这样就不容易出现原理图和PCB对应不上的问题。

网友A:
1.原理图中的元件库的引脚和封装引脚序号要对应

2.软件只认一个封装

网友:
3.原理图设计完后,或者拿到别人的原理图,想要原理图中的元件库,可以选项Design--Make Project Library

包括封装库,直接拿来主义,,初学者还是先学画库和封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原理图中的元件库的引脚和封装引脚序号要对应

2.软件只认一个封装

非常感谢  但是
1  原理图中的元件库的引脚和封装引脚序号要对应  相对应的有很多 比如前者A和后者中的BCD三个引脚都完全对应  A怎么知道生成pcD图时要用BCD中的哪个
2 您的意思是说 A可以用后者中的B库中的1和C库中的2封装  且B库和c库都已加载时  A只要搜到一个对应的封装 其他封装就不搜了

网友:
1.封装你可以自己添加,你添加的是哪个库里面的封装,生成PCB时候用的就是那个PCB元件库里面的封装,

2.还是同第一个问题一样,即使是同名,你生成的时候还是按照你添加的时候的位置提取。

3.自己建一个封装库,然后把封装拷贝过去就行了,也或者你按照封装的数据自己画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但是 1 原理图中的元件库的引脚和封装引脚序号要对应 相对应的有很多 比如前者A和后者中的B ...

原理图中元器件的封装名称需要与PCB封装库里的名称一致,在此基础上再对应引脚,这些都是软件自动完成的,你所考虑的是你的原理图中的元件的封装是否是库里的那一个,原理图中元件封装名称保证与库里的名称一致、管脚顺序一致,导网络就OK了。

建议找本书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