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PCB生产文件后缀对应AltiumDesigner的哪些层?

楼主:
如题,最近PCB软板厂家发来一个CAD文件,是厂家根据PCB自动生成的拆分图,但是不知道文件里不同后缀对应AD的哪些层,看的直迷糊,请高手指点一下。

后缀有这些:TSP1,TSE1,BSP2,BSE2,BSK2,OUTLINE,TTR1,BTR2,SPT,CVA,CVB,SPB,LMU21。

谢谢!!!

网友:
不知道的也可以大胆猜一猜,OUTLINE就很明显,然后TTR1从图上看是TOP层走线,BTR2是BOTTOM走线,LMU21是钻孔层,别的就不好理解了

网友:
既然是CAD文件,后缀不是CAD文件格式

也不是Gerber文件各层的表示

问他们发的什么文件,想干啥

网友A:
厂家想确认下做的对不对,原来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只是好奇这后缀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厂家想确认下做的对不对,原来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只是好奇这后缀什么意思

厂家发的东西用CAD能打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