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570学习1-创建工程点灯

楼主:
软件环境:

操作系统:windows 10

IDE:CCS7.4

代码生成工具:HALCoGen 04.07.01

硬件环境:

目标板:TMDS570LS31HDK

1.新建CCS工程

打开CCS,File->New->CCS Project,选择控制器型号,仿真器型号,输入工程名,选择空工程

工程结构如下图所示

2.新建HALCoGen 工程

打开HALCoGen,File->New->Project,选择芯片型号,填写工程名,选择CCS工程目录,选择开发工具为TI的

可以看到对芯片的功能可以图形化配置,这里我们不配置,直接File->Generate Code生成代码

生成后CCS工程如下所示,可以看到hal下多了源文件和头文件,hcg是HALCoGen工程文件

3.编写主函数

打开hal下的sys_main.c,注意代码中的“USER CODE BEGIN”和“USER CODE END”,用户编写的代码要放在USER CODE当中,不然重新生成代码后USER CODE之外的代码不会保留。

查看TMDS570LS31HDK板原理图,我们让D5闪烁。

D5连接的IO是HET1[00]。所以我们在代码中控制HET1模块的第0个引脚输出。

/* USER CODE BEGIN (0) */

#include "delay.h"
#include "gio.h"
#include "reg_het.h"

/* USER CODE END */

/* Include Files */

#include "sys_common.h"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

/** @fn void main(void)
*   @brief Application main function
*   @note This function is empty by default.
*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after startup.
*   The user can use this function to implement the application.
*/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

uint8	emacAddress[6U] = 	{0xFFU, 0xFFU, 0xFFU, 0xFFU, 0xFFU, 0xFFU};
uint32 	emacPhyAddress	=	1U;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3) */

    gioInit();
    muxInit();

    /* Set high end timer GIO port hetPort pin direction to all output */
    gioSetDirection(hetPORT1, 0xFFFFFFFF);

    while(1)
    {
        gioSetPort(hetPORT1, gioGetPort(hetPORT1) ^ (1<<0));
        my_delay(1000);
    }
/* USER CODE END */

    return 0;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

主函数中添加控制IO需要的头文件,然后初始化IO和引脚复用,gioSetDirection将HET1的所有引脚设置为输出,gioSetPort设置输出值,编译工程,如果提示头文件找不到,在工程->properties->include options中添加头文件的路径,开始仿真,可以发现开发板上的D5开始闪烁。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石玉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