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电源不工作

楼主:
麻烦大家帮忙看一下,LED电源没有输出,测量LD7535的输入电压为1.4V左右。

Sheet1.SchDoc

网友:
这颗芯片么,VCC只有1.4V左右

LD7535

网友:
主控芯片的供电电压

网友A:
检测芯片VCC脚,所连接到桥堆后的,几个启动电阻连接的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测芯片VCC脚,所连接到桥堆后的,几个启动电阻连接的是否正确

抄板抄过来的 用法和典型电路不大一样 是先对C12充电 由C12给芯片供电 但是电压值一直达不到

网友:
先检测一下波形,看看是不是进入保护了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

网友:
或者先断开负载,空载测试是否正常?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

网友:
如果正常,估计是负载短路或是过流了。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

网友:
如果空载也不正常,那么,先检查启动电阻和vcc电容是否正常。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

网友:
或者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将所以焊点重新补焊一次,避免虚焊假焊问题存在。

承接各类型开关电源项目外包设计,特殊定制亦可。

qq:2165311923;tel:15179604830(微信同号);

E-mail:weilin1688@126.c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抄板抄过来的 用法和典型电路不大一样 是先对C12充电 由C12给芯片供电 但是电压值一直达不到

抄板抄过来的 ?

这个就不好说了,抄错了吧

网友:
1楼的图,这个桥堆连接的对吗,难怪芯片的输入电压有问题,请仔细核对原板吧

网友:
变压器的同名端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