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6989的串口DMA发送实验例程

楼主:
      本例子选择MSP430fr6989的P2.0与P2.1作为串口UCA0TXD UCA0RXD ;(代码不多,主要对寄存器的操作,急于求成都写在main.c文件,做工程不建议这样做)

主要用到这两个寄存器:

DMACTL0用于选择DMA通道;比如ADC12,串口 ,IIC,SPI,此处多说一句:DMA是一种方式,而SPI,IIC,串口等属于外设,两者不是一类概念,嘿嘿嘿

DMAxCTL用于DMA详细设置;此为重点!!!DMAxCTL包括:

DMADT:选择传输方式是一个单字节还是一个块transfer;本例子选简单的单字节transfer;

DMADSTINCR:分解单词DMA dest increase 即数据传送目标地址增加方式;有0 1 2 3四个选择,0和1代表地址不改变,2为地址递减,3为地址递增;

DMASRCINCR:同样分解DMA src increase 即数据源地址增加方式 。此刻如果疑问为何DMA需要dest和src?因为DMA(Driect Menory Access)直接内存访问;

DMAEN:EN就不解释了;

剩下的DMAxSA DMAxDA DMAxSZ就简单了,分别是src的地址 dest的地址 数据的大小size ;

下面为源代码相关部分,写在while(1)里面

/**********************************************************************************************/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MMCTL0_H = PMMPW_H;
  PMMCTL0_L &= ~SVSHE;
  PMMCTL0_H = 0;
  //以上为电源管理不用理会

  UART_Init();//此处需要先配置好UART的波特率,校验位,高低位等等常规配置
  DMACTL0 |= DMA1TSEL__UCA0TXIFG;//选择UCA0作为DMA通道 即P2.0 P2.1复用功能
  while(1)
  {
    uint8_t a[]={0x66,0x77,0x99};//dest 源数据一数组
    HWREG16(uart_info.base_addr  + OFS_UCAxCTLW0) |= UCSWRST;//关UCA0,把串口先关掉,否则下面地址配置不能实现
    __data16_write_addr((unsigned short)&DMA1SA, (unsigned long) &a[0]);//设置a数组的首地址为源地址
    __data16_write_addr((unsigned short)&DMA1DA, (unsigned long)(uart_info.base_addr  + OFS_UCAxTXBUF) );//设置UCAxTXBUF(串口的buffer)为目标地址

    DMA1SZ = 3;//这是需要transfer传送3个字节
    DMA1CTL = DMADT_0 | DMADSTBYTE | DMASRCBYTE | DMASRCINCR_3 | DMADSTINCR_0 | DMAEN;
             //传送单个字节//dest为byte // src为byte  // 3代表传送完一个字节源数据地址依次增加  //目标地址不增加  //使能
    HWREG16(uart_info.base_addr  + OFS_UCAxCTLW0) &= ~(UCSWRST);//开启串口
    while (0 == (DMA1CTL & DMAIFG))//等待DMA传完数据,DMAIFG=1
   {
   }
  for(int i=10000;i>=0;i--);//延时,可能是在while(1)里面发送太快,不延时数据错误
};
}
全部代码见附件,IAR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