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侠给我看看这个差动放大电路的问题?运放发热厉害

楼主:
R2是模拟负载

R7、8、9、10是分压电阻

R1两端大概是0.038V

一段时间后运放发热厉害,输出电压开始不稳定,后来就没有电压输出了(0V)

请教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电路是仿真电路图

实际电路是什么样子呢?

左边上部是54.5V?

网友B:
实际电路,R8或者R10开路,又R7或者R9短路,又四支电阻数值错误,运放都有可能烧毁,原因是输入端电压超过允许的共模范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际电路,R8或者R10开路,又R7或者R9短路,又四支电阻数值错误,运放都有可能烧毁,原因是输入端电压超过 ...

有这么严重吗?大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是仿真电路图 实际电路是什么样子呢? 左边上部是54.5V?

左边上部是个电动车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么严重吗?大侠

LM358运放输入端是个PNP三极管,在电路中施加电源情况下三极管基极-发射极反向击穿会产生什么结果,可想而知。

更何况集成电路中的三极管,都是利用PN结彼此隔离的。如果隔离用的PN结两侧电压变成正向,隔离作用就会消失,此时会产生什么结果,难以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左边上部是个电动车电池

R2模拟负载是什么意思,整个电路是想实现什么

R8、R10这样连接能仿真过去?这几个电阻值怎么确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2模拟负载是什么意思,整个电路是想实现什么 R8、R10这样连接能仿真过去?这几个电阻值怎么确定?

“整个电路是想实现什么”

我猜此电路目的是R7R8分压和R9R10分压,测量R1两端电压,间接测量R1中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个电路是想实现什么” 我猜此电路目的是R7R8分压和R9R10分压,测量R1两端电压,间接测 ...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个电路是想实现什么” 我猜此电路目的是R7R8分压和R9R10分压,测量R1两端电压,间接测 ...

这是一个充电器的电路电流检测部分,老板让我搞的,但是基础没搞好,差分运放都是按公式套,实际接好电路后刚刚开始的半个小时是正常的,到半个小时左右先是数值飘不太稳定,然后运放输出0V,用手摸上去是比较热的,不知道是哪里原因?请你赐教,大侠

网友D:
输入电压太高了,运放不发热才怪呢、

网友E:
楼主可以参考这个电路,这是一个低端充放电流采样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参考这个电路,这是一个低端充放电流采样电路

收到,我看看,感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入电压太高了,运放不发热才怪呢、

已经分压了 两端大概5V左右

网友:
电路设计有风险,可以用加法电路,偏置项用12V分压来,R1一端接地,上端加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