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移相全桥易于理解的程序

楼主:
此程序是ADC.h函数中

在interrupt void  adc_isr(void) 函数中做数据处理:

/*
 * ADC.c
 *
 *  Created on: 2017年8月5日
 *      Author: chris
 */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DSP2833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 DSP2833x Examples Include File
#include "ADC.h"

#define ADC_CKPS   0x0
#define BUF_SIZE   10  // Sample buffer size
Uint16 LoopCount=0;
Uint16 ADC_ConvertedValue[BUF_SIZE][2];
//float FBPS_Vget=0;  //fbps电压获取
//float FBPS_Iget=0;  //fbps电流获取
Uint16 ConversionCount=0;
Uint16 Voltage1[10];

void ADC_init(void)
{
        EALLOW;
        #if (CPU_FRQ_150MHZ)     // Default - 150 MHz SYSCLKOUT
        #define ADC_MODCLK 0x3 // HSPCLK = SYSCLKOUT/2*ADC_MODCLK2 = 150/(2*3)   = 25.0 MHz
        #endif
        EDIS;

        EALLOW;
        SysCtrlRegs.HISPCP.all = ADC_MODCLK;
        EDIS;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
        PieVectTable.ADCINT = &adc_isr;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6 = 1;
//        IER |= M_INT1; // Enable CPU Interrupt 1

        InitAdc();  // For this example, init the ADC

        // Configure ADC
        AdcRegs.ADCMAXCONV.all = 0x0003;       // Setup 2 conv's on SEQ1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0 = 0x0; // Setup ADCINA3 as 1st SEQ1 conv.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1 = 0x2; // Setup ADCINA2 as 2nd SEQ1 conv.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2 = 0x4; // Setup ADCINA3 as 1st SEQ1 conv.
        AdcRegs.ADCCHSELSEQ1.bit.CONV03 = 0x6; // Setup ADCINA2 as 2nd SEQ1 conv.

        AdcRegs.ADCTRL2.bit.EPWM_SOCA_SEQ1 = 1;// Enable SOCA from ePWM to start SEQ1
        AdcRegs.ADCTRL2.bit.INT_ENA_SEQ1 = 1;  // Enable SEQ1 interrupt (every EOS)

        // Assumes ePWM1 clock is already enabled in InitSysCtrl();
        EPwm1Regs.ETSEL.bit.SOCAEN = 1;        // Enable SOC on A group
        EPwm1Regs.ETSEL.bit.SOCASEL = 4;       // Select SOC from from CPMA on upcount
        EPwm1Regs.ETPS.bit.SOCAPRD = 1;        // Generate pulse on 1st event
        EPwm1Regs.CMPA.half.CMPA = 0x0080;      // Set compare A value
        EPwm1Regs.TBPRD = 0xFFFF;              // Set period for ePWM1
        EPwm1Regs.TBCTL.bit.CTRMODE = 0;          // count up and start

}

interrupt void  adc_isr(void)
{
     static    Uint16 array_ele1=0,array_ele2=0;
    //Voltage1[ConversionCount] = AdcRegs.ADCRESULT0;
    //Voltage2[ConversionCount] = AdcRegs.ADCRESULT1;
    ADC_ConvertedValue[array_ele1++][0]=( (AdcRegs.ADCRESULT0)>>4);  //电压采集
    ADC_ConvertedValue[array_ele2++][1]=( (AdcRegs.ADCRESULT1)>>4);   //电流采集
//
   if(array_ele1>(BUF_SIZE-1))
        array_ele1=0;
    if(array_ele2>(BUF_SIZE-1))
        array_ele2=0;

    //FBPS_Vget = Voltage1[ConversionCount]*3.3/65536;   //电压
//    FBPS_Iget = Voltage2[ConversionCount]*3.3/65536;   //电流

  // Reinitialize for next ADC sequence
  AdcRegs.ADCTRL2.bit.RST_SEQ1 = 1;         // Reset SEQ1
  AdcRegs.ADCST.bit.INT_SEQ1_CLR = 1;       // Clear INT SEQ1 bit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Acknowledge interrupt to PIE

  return;
}
/**************************中值滤波*****************************/
#define N_MID 10
float filter_mid(int k)
{
   int i,j;
   float temp,adc=0.0;
   for (j=0;j<N_MID-1;j++)
       {
           for (i=0;i<N_MID-1-j;i++)
           {
                 if ( ADC_ConvertedValue[i][k]>ADC_ConvertedValue[i][k] )
                 {
                      temp = ADC_ConvertedValue[i][k];
                      ADC_ConvertedValue[i][k]= ADC_ConvertedValue[i][k];
                      ADC_ConvertedValue[i][k] = temp;
                 }
           }
       }
    adc=ADC_ConvertedValue[(N_MID-1)/2][k]/4095.0*3.3;
    return adc;
}
在定时器函数中:

在__interrupt void cpu_timer0_isr(void)定时器中断函数中实现双闭环

/*
 * Time.c
 *
 *  Created on: 2017年10月19日
 *      Author: Sun zhaohu
 */

#include "DSP2833x_Device.h"     // DSP2833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
#include "DSP2833x_Examples.h"   // DSP2833x Examples Include File
//#include "Time.h"
#include "include.h"

/**************************************************/
fbps  FBPS = {0,0,0,0,0,0,1.826,0,0,0,0};
float filter_mid(int k);

/************************************************/

void Time_init(void)
{
       EALLOW;  //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PieVectTable.TINT0 = &cpu_timer0_isr;
      // PieVectTable.XINT13 = &cpu_timer1_isr;
      // PieVectTable.TINT2 = &cpu_timer2_isr;
       EDIS;    //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

       InitCpuTimers();   // For this example, only initialize the Cpu Timers

       ConfigCpuTimer(&CpuTimer0, 150, 100);
//       ConfigCpuTimer(&CpuTimer1, 150, 1000000);
//       ConfigCpuTimer(&CpuTimer2, 150, 1000000);

       CpuTimer0Regs.TCR.all = 0x4000; // Use write-only instruction to set TSS bit = 0
//       CpuTimer1Regs.TCR.all = 0x4000; // Use write-only instruction to set TSS bit = 0
//       CpuTimer2Regs.TCR.all = 0x4000; // Use write-only instruction to set TSS bit = 0

//       IER |= M_INT1;
//       IER |= M_INT13;
//       IER |= M_INT14;

       // Enable TINT0 in the PIE: Group 1 interrupt 7
        PieCtrlRegs.PIEIER1.bit.INTx7 = 1;

}

__interrupt void cpu_timer0_isr(void)
{

    //static float FBPS_pid_V=0,FBPS_pid_I=0;
   // Acknowledge this interrupt to receive more interrupts from group 1
   //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FBPS.Vcount++;
    if( FBPS.Vcount>= 3000)    //软起动开始结电容充电adc采集存值
        FBPS.Flag = 1;

     if(FBPS.Flag == 1)
     {
          FBPS.Vget =  filter_mid(0);    //中值滤波得电压
         FBPS.Iget =  filter_mid(1);    //中值滤波得电流

         FBPS.ivlue = FBPS.Iget*0.4816 - 0.0373;   //电流线性关系

         if( FBPS.ivlue>=0.94)
             FBPS.Vset = 1.83;
         else if( FBPS.ivlue<0.94&&FBPS.ivlue>0.65)
             FBPS.Vset = 1.832;    //采集输出电压    电压1.83/36.2
         else
             FBPS.Vset =  FBPS.changeset;

        FBPS.PIDvout = PID_V(FBPS.Vset,FBPS.Vget);   //输出电压设定为36v 1.83对应36v   电压环

       //FBPS.PIDvout = fuzzy_pid( FBPS.Vset,FBPS.Vget);   //输出电压设定为36v 1.83对应36v   电压环

        FBPS.PIDiout = PID_I(FBPS.PIDvout,FBPS.ivlue);      //电流环  可以不加没用

/****************************显示使用************************************/

        FBPS.radio = FBPS.ivlue*FBPS.Vget*19.72/24/1.47*100;
        FBPS.angle = FBPS.PIDiout/3000*360;

/*****************************************************************/

        EPwm1Regs.TBPHS.half.TBPHS = FBPS.PIDiout;   //改变移相角大小
        EPwm1Regs.TBCTL.bit.SWFSYNC = 1;
     }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

网友:
支持一下!

这个代码,lz测试过了吗?

btw,

灞波儿奔 & 奔波儿灞, ID挺有意思!

网友:
好理解,简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