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F28069——中断寄存器记录

楼主:
1、控制寄存器PIECTRL

2、应答寄存器PIEACK

3、寄存器标志寄存器PIEIFRx。(x = 1 to 12)

4、使能寄存器PIEIERx。(x = 1 to 12)

5、CPU中断标志寄存器(IFR)

RTOSINT:实时操作系统(RTOS)中断标志位。该位是RTOS中断的标志。

0:无RTOS中断悬挂。

1:至少有一个RTOS中断悬挂着。向其写入0将清零该位和清除中断请求。

DLOGINT:数据记录中断标志位。该位是数据记录中断的标志。

0:无DLOGINT中断悬挂。

1:至少有一个DLOGINT中断正悬挂。向其写入0将清零该位和清除中断请求。

INTx:(x为1-14)

0:无INTx中断挂起。

1:至少一个INTx中断挂起,向其写入0将清零该位和清除中断请求。

6、中断使能标志位(IER)

RTOSINT:实时操作系统中断使能位。该位使能或禁止CPU RTOS中断。

0:禁止

1:使能

DLOGINT:数据记录中断使能位。该位使能能禁止CPU数据记录中断。

0:禁止

1:使能

INTx:中断x使能位,该位可以使能或者禁止CPU的中断INTx。

0:禁止

1:使能

7、调试中断使能寄存器(DBGIER)

仅当CPU在实时仿真模式下暂停时,才使用调试中断使能寄存器(DBGIER)。

功能配置同上。
8、外部中断控制寄存器(XINTnCR)n为:1-3
共三个外部中断

9、外部中断计数器(XINTnCTR)n为:1-3

这是一个自由运行的16位递增计数器,以SYSCLKOUT速率计时。 当检测到有效的中断沿时,计数器值复位为0x0000,然后继续计数,直到检测到下一个有效的中断沿。 禁用中断时,计数器停止。 计数器是一个自由运行的计数器,当达到最大值时,它会回绕到零。 该计数器是只读寄存器,只能通过有效的中断沿或复位复位为零。